如图对不对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这个简单的运放电路对吗?双电源供电,上面的永远输出正的,下面的永远输出负的。

找了块电路板借用了运放的封装,其它器件就是依据这个图跳线的,结果不是正电源就是负电源,原理上看又没什么问题,有点怀疑了。

网友:
你想要的 ”永远输出正的“ 和 ”永远输出负的“,上面那种电路叫绝对值电路,下面那种可以叫负绝对值电路。

你的错误在于:上面电路运放输出为负时,二极管关断,对Vo并无影响。下面电路运放输出为正时,二极管关断,对Vo无影响。

网友A:
你设想的绝对值电路过于简单,不能如你所愿。

稍微复杂的电路,可以实现输出为输入的绝对值,而且相当准确。这种电路往往称为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还有一种使用运放的整流电路,输出是输入的半波整流,叫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设想的绝对值电路过于简单,不能如你所愿。 稍微复杂的电路,可以实现输出为输入的绝对值,而且相当准 ...

精密整流电路用过双运放加两个二极管及几个电阻,元件太多了。

再说了,二极管关断,相当于运放输出口断开,输入通过两个R直接进负载,负载高阻的时候基本上电阻上无压降,也就实现了绝对值,先不管准不准,大的原理上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密整流电路用过双运放加两个二极管及几个电阻,元件太多了。 再说了,二极管关断,相当于运放输出口 ...

『先不管准不准,大的原理上有问题吗?』

有点问题。以上面那幅图,当输入为负时运放输出为正,二极管导通,Vo为输入信号的反相,使得两个输入端 ”虚短“,这没有问题。当输入为正时运放输出为负,二极管关断,Vo可不等于输入信号,因为Vo处总有负载,和两个R构成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密整流电路用过双运放加两个二极管及几个电阻,元件太多了。 再说了,二极管关断,相当于运放输出口 ...

『精密整流电路用过双运放加两个二极管及几个电阻,元件太多了。』

那可没办法。两个运放你还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