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丁类、OTL等电路是否属于DAC放大的一种?和...

楼主:
音频放大、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丁类、OTL等电路是否属于DAC放大的一种?和普通的DAC模拟电压放大有哪些异同?比如一个微弱的电压经过运放或者音频放大器放大

网友:
功率区别,

网友:
不清楚哎

网友:
如果丁类是D类放大器,D类和其它的不一样,D类是依靠脉冲来调节的,其它都是模拟放大的方式,所以D类的功率特别容易做的比较大。但是有说D类的音质要差一点,但是也有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