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ADC测电压

楼主:
ADC
分辨率12 位,采样率最高 2MSPS,最多18 个通道,0~15为外部输入

转换时间:在最大时钟28MHz下,最快0.5 μs

ADC输入范围:VSSA ≤ VIN ≤ VDDA

转换优先级:抢占通道优先级高于普通通道,即使普通通道正在转换中也会被抢占,在抢占通道转换完成后,再重新进行转换(是怕普通通道转换时间太长,耽误抢占通道的时效吗?)

内部参考电压:典型值 1.2V

操作流程: 先校准,以消除电容误差,再触发转换

触发源

转换时间

用ADC_SPT1与ADC_SPT2的CSPTx 配置各个通道(ADC_INx)的采样周期

一次转换所需的时间(ADCCLK 的周期) = 采样时间+ 12.5

CSPTx 选择1.5周期,一次转换需要1.5+12.5=14个ADCCLK 周期。

转换模式:

序列模式:

抢占自动转换模式:

反复模式:

分割模式:

数据获取:

普通通道转换数据可通过CPU 或DMA 读取普通数据寄存器(ADC_ODT)获得。 多通道连续转换时,貌似只能通过DMA来读取数据?

抢占通道数据只可通过CPU读取抢占数据寄存器读取抢占数据寄存器xx((ADC_PDTxADC_PDTx)获得。

ADC channel 与 pin脚对应关系

ADC1_IN0 PA0   ADC1_IN8 PB0
ADC1_IN1 PA1 ADC1_IN9 PB1
ADC1_IN2 PA2 ADC1_IN10 PC0
ADC1_IN3 PA3 ADC1_IN11 PC1
ADC1_IN4 PA4 ADC1_IN12 PC2
ADC1_IN5 PA5 ADC1_IN13 PC3
ADC1_IN6 PA6 ADC1_IN14 PC4
ADC1_IN7 PA7 ADC1_IN15 PC5

------------------分割线---------------------

以下为2个普通通道的转换代码 ,通过DMA来获取ADC的转换数据

__IO uint16_t adc1_ordinary_valuetab[2] = {0};
__IO uint16_t 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0;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1;
  }
}

static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1_IRQn, 0, 0);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ADC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2;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adc1_ordinary_valuetab;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ADC1->o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_CHANNEL1, DMA_FDT_INT, 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_ch(void)
{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gpio_config();
    dma_config();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2;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5, 2,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void adc_channel_sample_dma()
{
    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0;
    dma_config();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0);
}

void get_voltage()
{
    float v = 0.0f;
    uint16_t adc_val = 0;

    adc_channel_sample_dma();

    adc_val = adc1_ordinary_valuetab[0];
    v = (float)adc_val*3.3f/4095.0f;
    LCD_printf_line(6," %.3fV",v);

    adc_val = adc1_ordinary_valuetab[1];
    v = (float)adc_val*3.3f/4095.0f;
    LCD_printf_line(7," %.3fV",v);
}

void adc_test()
{
    adc_config_ch();
    get_voltage();
}

----------------------------------------------

最后

多通道转换时,一个通道转换完成后马上把数据拿出来,想通过CPU去把数据拿出来要怎么做呢?

网友:
可以用轮询,或者dma中断、或者用缓存。

网友:
中断吧,到了马上处理,不然可能会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