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5-测评报告-Flash读写07

楼主:
简述

本系列是基于雅特力-AT32F425R8T7-7开发板的测评报

直接使用下面的例程

  意思是说:这个测试会先向flash写数据然后从相同的地址读出数据,当这个操作完成,并且

测试通过,那么板子上的3个LED会亮。

## 烧入程序后离线状态实验现象:

看到3个led亮起

 ## 仿真看现象:

可以看到buffer_write[]数组的值如图所示

NOTE: 注意断点的位置

然后看read_buffer[]的读取情况,很理想,跟write_buffer[]一致

然后是执行一个比较两个buffer的函数

也是比较简单,如果存在读写数据不一致直接返回  ERROR,否则返回SUCCESS.

网友:
Flash读写看来并不难,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断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