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引脚隐藏。

楼主:
      各位大神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引脚0为啥不能隐藏,试过了单独点0脚 ,在属性里面把它隐藏掉,可是没有效果,不行。然后重新画一个封装 复制过去,点封装编辑,然后更改。

      是这样的吗??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原因不知道

网友:
你解决了吗??有什么好的方法指教下呀

网友A:
太久没用了。你仔细查看下设定,有一种可能是管脚的属性的问题,比如是输入信号的管脚还是哪种,不能隐藏。
还有一种是类似只读功能,是不让更改的。具体的需要你自己查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久没用了。你仔细查看下设定,有一种可能是管脚的属性的问题,比如是输入信号的管脚还是哪种,不能隐藏。 ...

好的,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