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要上升,全靠多读datasheet!

楼主:
以TI的电池管理芯片bq76920为例

MOS驱动开得 “好快” !!这个“见识”能不能随便到处搬?不能!!!

按下表数据,折算驱动电流不过500uA,关闭要求快速,以加快对过流及短路保护的响应,但也不能太快,避免dv/dt过高损坏 mosfet

网友:
谢谢分享!
这就跟考试一样,认真读题很重要,不能想当然就用。
很多人看datasheet就是看下大概使用,确实需要仔细看看

网友:
看datasheet看的不多,主要看过TI和STM的,感觉看着挺清晰的,不过datasheet有很多地方看不懂。很多都用一些专有名词,小白表示难受!

网友:
我和老外共过事,老外在做设计前是要看datasheet的,包括license。例如usb中高低速切换就有一个限制:使用nxp的芯片可以使用15K电阻电路,否则就可以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确实认真读datasheet很重要。之前就碰到过一次设计是我同事做的,他没仔细看datasheet,就照着datasheet推荐的电路画了,然后根据需求改了下。后来产品做出来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干扰特别大,稍微变换天线位置运行就出现问题。后来让我查,我仔细看了datasheet才发现人家写了注意事项要怎么处理的。因为同事之前设计的时候没看刚好踩雷了。

网友A:
国外厂子的器件写的还是挺详细的,但是国内的很多那真的是。。。。细节参数少的可怜,很多不详。去问他们家的人有的也是搞不清的

网友:
用TI的芯片基本上看技术手册就可以搞定,不是特别复杂的,一般不需要技术支持.

网友B:
看用户手册是一个难事呀,特别的外文的,表示一看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用户手册是一个难事呀,特别的外文的,表示一看就头大。

不是研究文学,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去理解,关系不大

网友:
新手看datasheet,云里雾里,似懂非懂

老手看datasheet,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高手看datasheet,举一反三

网友:
十分赞同楼主的说法。插播个小小广告:查找器件手册,欢迎访问EEWorld datasheet站点,超过6000万器件手册等你来搜~   >>点击进入搜器件

网友:
确实, 看懂看通一份datasheet可以避免踩很多雷坑.......

网友:
同意,设计之前要认真读datasheet,不然很容易入坑

网友:
除了datasheet,厂家通常有 app note, 往往细节多于 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外厂子的器件写的还是挺详细的,但是国内的很多那真的是。。。。细节参数少的可怜,很多不详。去问他们家 ...

确实是这样的,国外的IC手册写的比价详细,注意事项也写的听不辞的,国内的大部分芯片厂商手册写的很简单,出了问题,问他们技术支持,也很难解决好。所以国产芯片虽然便宜,但技术支持这块儿确实任重道远啊。

网友:
刚入行的新人表示确实是这样的。数据手册上有推荐设计,Layout指南,这些在工程中都是必须要用到的。而且芯片的具体使用方法、配置等,都要仔细研读datasheet才能知道。要不然就抓瞎

网友:
datasheet 就像武功秘籍,越是深奥晦涩的,越是武艺提升的关键所在。就像写代码,一开始各种抄,后来看各种csdn,Stack Overflow,再到后来看手册,现在基本就是Dash+Docset一配置。

网友:
每次选型都会认真看datasheet,能避免很多坑,身边也有同事不喜欢看的,设计出来的东西经常在小细节上出大错,作为电子工程师,“会”看数据手册真的很重要

网友:
TI,MPS的规格书比较完善,国产的规格书较为简洁,国内需要多跟FAE沟通使用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国外的IC手册写的比价详细,注意事项也写的听不辞的,国内的大部分芯片厂商手册写的很简单 ...

哈哈哈从你的打字看出来你被国内的手册气坏了,

网友:
国外有些大厂的datasheet的确写得很详细,参数描述,理论,计算都很全。但是国内厂商的产品datasheet就真的没法看,有用的东西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