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的供电对运放的动态性能的影响

楼主:
邀请:@maychang   @sjl2001   @huo_hu   @gmchen   参与回复

专家您好,

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改变电路供电电压可能会影响运放的一些动态性能,比如:

《你好,放大器》电子版——P178,串联型复合放大电路

“这个电路仍存在问题,它的输出信号幅度仍较小”,“改变 AD8009 的供电电压,由原电路的 +-2.5V 改为 +-5V,而保持AD8628的低压供电,可以立即得到更高的输出幅度”。

请问:如果高压供电可以提高运放的输出能力、压摆率以及动态性能,为什么要保持前一级AD8628仍为低压供电?

另外,我在一些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如ADA4530)发现,不同的供电下,运放的压摆率以及其他动态参数都是一样的

订正:不同供电下,部分运放的部分动态参数可能会有变化。

谢谢!,

网友:
第一条不清楚,第二条我不清楚把运放的全功率带宽归到哪个参数?

网友:
如果高压供电可以提高运放的输出能力、压摆率以及动态性能,为什么要保持前一级AD8628仍为低压供电?

为运放供电,不是你想用多高电压就可以用多高电压。运放都有最高供电电压的限制,也有最低供电电压的限制。供电电压超过允许的最高电压,运放会烧毁,供电电压低于允许的最低电压,运放无法工作。

至于这个具体的案例,前级仍用低压供电,我没有查该运放手册。可能是前级不允许使用高电压供电,也可能是前级不需要那么高电压。

网友A:
另外,我在一些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如ADA4530)发现,不同的供电下,运放的压摆率以及其他动态参数都是一样的。

不同供电电压,对运放的某些参数影响很小,对运放的某些参数影响很大。绝对不能说 “其他动态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在一些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如ADA4530)发现,不同的供电下,运放的压摆率以及其他动态参数都是一样 ...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我忽略了 AD8628 的最大供电,确实只有+-2.5V ,谢谢。

第二个问题又是我的疏忽,AD8009 在+-5V +-2.5V情况下,slew rate 相差也接近两倍(我之前看的是 ADA4530,该芯片不管怎么供电压摆率都不变,所以产生了误解)

---

至于《你好,放大器》里面提到的“更高的输出幅度”,个人猜测主要看运放的“output swing”和“slew rate” 两个参数,确实更高的供电会有所提升。

---

再次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我忽略了 AD8628 的最大供电,确实只有+-2.5V ,谢谢。 第二个问题又是我的疏忽 ...

至于《你好,放大器》里面提到的“更高的输出幅度”,个人猜测主要看运放的“output swing”和“slew rate” 两个参数,确实更高的供电会有所提升。

此书,看不看也罢。

网友:
后级U2的2,3脚VP,VN影响前级U1的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