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平之前可以互相通信吗?

楼主:
最近用了一个串口屏,串口屏的电压是5V,所以串口通信的电压也是5V,我的主控是3.3V供电。本来想上网查一下5V和3.3V的串口能不能互相通信,然后发现都是一些转换电路和IC,由于着急用,看到一个电路只用N-MOS管就可以实现转换,搭建起来测试了一下,发现好像通信不了(波特率采用的是921600),本来想抓波来着,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就没抓了。

后来我冒险直接把5V和3.3V的串口通信线连到一起,发现居然能够接收到屏幕往主控发的串口数据,但是主控往屏幕发的串口数据,串口屏不知道能不能接收的到,还没实际测试过。大家觉得串口屏能收到主控发的串口数据吗?

网友:
主帖电路适用的波特率有限,你降低波特率到一定程度即应该发现可用了。

至于能不能直连,有可能,需考察IO。

如果5V侧输出为弱上拉型输出,放心直连,因为IO都有内部钳位,弱上拉能输出的电流有限,完全在钳位可承受的范围内,多出的电压会降在5V侧的片内上拉电阻上。

对于5V TTL输入,3V CMOS输出恰好兼容,所以5V侧输入为TTL兼容,那么3V输出可以直接驱动。

如果5V侧输出为强上拉型输出,那就需要做电平转换,一个最简单的电平转换方法是串一个千欧级电阻,理由同前弱上拉。不过此法在特殊情况下有小概率导致3V侧IO的栓扣效应,尤其是在5V电压建立后3V尚未建立的暂态。如电源建立瞬态不会发生此种现象,且通讯线长度很短,那串个电阻就是安全的。

网友A:
【如果5V侧输出为弱上拉型输出】,这个该如何验证?

网友B:
有些芯片是可以兼容5V-3V的吧。二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C:
5V和3.3V的电平相差很大,即使能工作,稳定性是个问题,不可靠,一般来讲,I/O的高低电平是有要求的,就是I/O的电平要大于70%的供电电压时是有可靠的.在60%左右就是临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V和3.3V的电平相差很大,即使能工作,稳定性是个问题,不可靠,一般来讲,I/O的高低电平是有要求的,就是I ...

明白了,所以3.3V在5V的60%左右,当系统电压过低时,可能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5V侧输出为弱上拉型输出】,这个该如何验证?

看器件手册,无需验证。一般MCU的默认IO模式都是弱上拉,强上拉需要进行配置,但要看手册确定。而通常的逻辑门电路、接口电路的输出级都是推挽设计,即强上拉型输出,器件手册中会标明灌电流、拉电流参数,据此可以判断。

非要验证的话,可用LED串个电阻接到IO上,由亮度即可判别。LED接在IO与地间可判别拉电流即上拉输出能力,接在电源与IO间可判断灌电流即下拉输出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所以3.3V在5V的60%左右,当系统电压过低时,可能就不正常了。

不能简单这么看,不同型号的芯片逻辑门限不同,必须依据器件手册载明的参数才可靠。

网友:
串口屏能收到主控发的串口数据如楼上几位所说细看手册

电平转换现在都芯片可以实现了

分立器件电平转换电路很多种

曾经在几年前用过这样的电平转换,比较稳定,分享一下

3.3V和5V之间的

网友E:
还有这个3.3V和通信模块的,当时是sim900的电平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是可以兼容5V-3V的吧。二楼正解,学习了。

有的3V芯片兼容5V输入,那可以放心直连,但要看器件手册确认是否真是5V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3V芯片兼容5V输入,那可以放心直连,但要看器件手册确认是否真是5V兼容。

谢谢老师的点评,看来看datasheet是真的要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器件手册,无需验证。一般MCU的默认IO模式都是弱上拉,强上拉需要进行配置,但要看手册确定。而通常的 ...

明白了!LED这个测量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个3.3V和通信模块的,当时是sim900的电平转换

了解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和3.3V的电平相差很大,即使能工作,稳定性是个问题,不可靠,一般来讲,I/O的高低电平是有要求的,就是I ...

各个厂商的不太一样,还是要具体的到对应型号芯片上去仔细看一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