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检测

楼主:
心电检测

1.三个电极LA、RA、RL分别接在左腿、右腿、RL是接在哪里?这种心电电极片有哪些硬性要求?

2.输出信号signal_out接在MCU adc可以直接处理吗?还是需要接IV转换电路或者放大电路?

3.所谓的右腿驱动电路是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存在于心电检测的电路中?

网友:
LA、RA、RL分别是左手,右手,右腿。

网友:
心电电极片导电性要好,接触面积尽量大。

网友:
你这个电路要是个模块的话,直接接signal_out检测ADC即可。

网友A:
看来楼主身体很好,还没有做过心电图呀,每年做一个健康体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体验一次,就知道哪里要接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身体很好,还没有做过心电图呀,每年做一个健康体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体验一次,就知道哪里要接 ...

直接抱住那种啊  就可以啊  你还天天去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