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842开关电源电路有个A4G的三脚管子是什么东东?

楼主:
KA3842开关电源电路中有个A4G的三脚管子,如图两个脚接在817的两端,一个接1M电阻到IC8脚5V输出端,希望大家分析丝印A4G的管子是什么类型的器件?电路图实物绘制,A4G我先当做CMOS管添加,不一定正确。感谢,感谢!

网友A:
好好看手册的波形,不难发现PWM脉宽正相关于1脚电压,RC及小MOSFET的加入可实现该脚上电后缓升,实现软启动。楼主抄的图应用P管而非N管。以图中的参数看,软启动时间2-3mS

网友B:
图画的不对

实物抄图应该围绕KA3842进行,KA3842应该是和UC3842一样的功能,厂家不同

6脚应该是输出,A4G这个MOS管位置是不对的,

先把电路图搞准确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不对 实物抄图应该围绕KA3842进行,KA3842应该是和UC3842一样的功能,厂家不同 6脚应该是输出 ...

果然,管脚功能名称全搞错了!我只看管脚电气连接无误,没看管脚名称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可以用来给别人挖坑

网友C:
3842引脚名称和编号对不上。

8脚标注VDD,但8脚实际上是内部基准源输出端。

其它几个引脚也对不上。

网友C:
图中3脚经电阻后标注 “接功率管漏极”,这完全不可能。3脚应该接MOS管源极才对。

网友A:
实现同样的功能可以更简单,两个器件,只要7分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可以用来给别人挖坑

这要埋坑就真的很内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管脚功能名称全搞错了!我只看管脚电气连接无误,没看管脚名称

为了这个开关电源刚下载了绘图软件,边提出求助问题,一边学习还不会用这个软件,望见谅,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埋坑就真的很内伤了,

正在学习,见谅。伤的不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3脚经电阻后标注 “接功率管漏极”,这完全不可能。3脚应该接MOS管源极才对。

谢谢帮助,我重新上传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引脚名称和编号对不上。 8脚标注VDD,但8脚实际上是内部基准源输出端。 其它几个引脚也对不上。 ...

谢谢,水平一般,借用的图,引脚号是正确的,重新上传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可以用来给别人挖坑

初学者,望见谅。希望你不要掉到坑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手册的波形,不难发现PWM脉宽正相关于1脚电压,RC及小MOSFET的加入可实现该脚上电后缓升,实现软启动 ...

不懂才来求助大家,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同样的功能可以更简单,两个器件,只要7分钱

太高深了,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手册的波形,不难发现PWM脉宽正相关于1脚电压,RC及小MOSFET的加入可实现该脚上电后缓升,实现软启动 ...

有点道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不对 实物抄图应该围绕KA3842进行,KA3842应该是和UC3842一样的功能,厂家不同 6脚应该是输出 ...

谢谢,望多指点。

网友E:
我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了各脚之间的导通情况如图,请教老师红色圈标示的丝印A4G是怎么工作的,具体是什么管子,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了各脚之间的导通情况如图,请教老师红色圈标示的丝印A4G是怎么工作的,具体是什么管 ...

PNP三极管

网友:
连着1脚的,这个丝印 A4T的管, 这里应该 封装为SOT23二管才对

后面连到光耦。

8脚是提供5V的没错

再好好测绘一下

网友:
谢谢。PNP三极管起到什么作用,是限压保护?还是软启动?我分析是发射极超过5.7V导通从而降低输出电压,限制电压升高。

开机瞬间基极电位由于C2不能突变,由0V升到5V,ce导通程度逐渐减弱,输出端由0V逐渐到最高正常电压。对吗?

网友:
嘿嘿!!38XX系列的开关电源采用这种保护电路的很少,几乎没有。荣耀--皇冠段位级都看不上的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