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各位论坛老师们,请教下,这个图中的二极管D1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并联整流,输出负半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整流,输出负半周

可以理解为整流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整流滤波吗

你看到滤波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整流滤波吗

『可以理解为整流滤波吗』

别 “理解为”。

此电路就是整流,但图中没有滤波。

网友A:
楼主需要考虑多种情况:

1,C2*(R1+RL)<<0.5T

2,C2*(R1+RL) ≈ 0.5T

3,  C2*(R1+RL)>>0.5T

网友D:
这是一个整流电路,正半周通过二极管滤掉了,所以输出为负半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整流电路,正半周通过二极管滤掉了,所以输出为负半周。

注意6楼第3项,这种情况C2两端的电压为上正下负,电压=LC并联回路电压的峰值-0.6,那么右侧仅仅是负半周那么简单吗?

网友:
如果输出再加D,C各一,就成了妥妥的倍压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考虑多种情况: 1,C2*(R1+RL)<<0.5T 2,C2*(R1+RL) ≈ 0.5T 3,  C2*(R1+R ...

C2*(R1+RL)为什么会和0.5T比较

RL是那个部分?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整流滤波吗』 别 “理解为”。 此电路就是整流,但图中没有滤波。

图中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LC 滤波就是整流了吗

网友E: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用在什么产品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LC 滤波就是整流了吗

你还没有弄清楚信号(功率)流动方向。

信号是从左向右流动的。L1C1构成并联谐振回路,左端流入的信号能量储存在L1C1内。在L1C1振荡周期的一小部分时间内,二极管D1导通,使电容C2充电,左正右负。在交流周期的其余时间内,二极管关断,C2经R1向右端负载(图中未画出)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用在什么产品上呢

楼主没说明的情况,不要瞎猜只是单一应用,看到了就自己就多想想,对自己能力也是一种提升。

可能性太多了,比如LLC的过流检测,电磁炉的功率检测,还可以用于金属探测,,,线圈的匝间短路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LC 滤波就是整流了吗

所以,二极管D1才是整流,L1C1仅仅是储存能量,在交流周期的一部分时间内(当然是交流达到正峰值前后)经二极管向C2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用在什么产品上呢

FR前端接收机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R前端接收机电路

上你的当了!那么D1是变容二极管,右边输入直流负压改变调谐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你的当了!那么D1是变容二极管,右边输入直流负压改变调谐频率

『那么D1是变容二极管,右边输入直流负压改变调谐频率』

还真有这种可能!

网友:
1. 图中没有标明是变容二极管 2. V也没有注明是负压。所以这个二极管应该是当开关管使用,二极管正偏时,接入C2,改变振荡频率

网友:
是调频的作用,是师兄拿来问的电路图,但是变容二极管的符号不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