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模拟比较器在汽车ECU中有哪些应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很多汽车芯片有很多路PWM和ACMP模拟比较器,这两个模块在产品中具体有哪些应用,不要说他可以产生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之类的,我是说在产品中的应用,比如专为电机高计的6路 PWM可以控制一个三相电机,这样的实际功能应用。PWM和ACMP在汽车上都有哪些用处?

网友:
PWM在ECU当中主要用来控制点火,ACMP用来测量各种姿态。但是这个电路非常复杂,因为汽车在运行时会产生电火花,其干扰非常的严重,所以各种控制输出和输入都需要有一定的“功率”(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就先这么说了),也就是不但要有电压还要有一定的电流。传输时使用电流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