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确定IC的故障输出PIN 能否驱动三极管?

楼主:
怎么能确定IC的故障输出PIN 能否驱动三极管? 看哪些参数呢?

网友A:
『怎么能确定IC的故障输出PIN 能否驱动三极管?』

能否驱动三极管,显然要仔细阅读datasheet。

至于 “故障输出PIN”,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确定IC的故障输出PIN 能否驱动三极管?』 能否驱动三极管,显然要仔细阅读datasheet。 至于 ...

类似那种OPEN drain 开漏输出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那种OPEN drain 开漏输出的引脚

先不说 “故障输出PIN” 是什么意思。

Open drain 引脚是否能够驱动三极管,不取决于该 Open drain 管子,而取决于该管的上拉电阻。

另外,”能否驱动三极管“ 也很模糊。小功率三极管基极驱动电流可能数十微安甚至数微安,较大功率三极管则可能需要数毫安甚至数十毫安上百毫安。

网友C:
OD输出仅能提供灌电流,显然驱动外部晶体管只能是PNP管。至于能否驱动,得看晶体管需要的基极电流与OD型IO的灌电流参数是否匹配。如果外部晶体管是NPN管,那OD型IO可驱动不了,得靠外置上拉电阻提供基极电流,OD型IO在此仅起到旁路开关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D输出仅能提供灌电流,显然驱动外部晶体管只能是PNP管。至于能否驱动,得看晶体管需要的基极电流与OD型IO ...

有些芯片的OD输出内部配置上拉,应该就不用配置外部上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的OD输出内部配置上拉,应该就不用配置外部上拉了

『有些芯片的OD输出内部配置上拉,应该就不用配置外部上拉了』

芯片内部配置了上拉,那就不是OD输出了。

至于是否需要配置外部上拉,那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典型的如51单片机,除P0口以外的各口,芯片内部配置了上拉,但上拉电流很小。如果需要较大的驱动能力,那就要在外部另配置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的OD输出内部配置上拉,应该就不用配置外部上拉了

一旦有内部上拉可就不再是OD输出了,所谓OD中O为open即开路之意。

网友C:
如果楼主想说的是弱上拉IO驱动NPN管,需要注意的是IO拉电流参数。如果不够,可外置上拉电阻增强,但需要同时留意IO的灌电流参数,免得外置电阻阻值过低导致晶体管在IO输出逻辑0时无法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的OD输出内部配置上拉,应该就不用配置外部上拉了』 芯片内部配置了上拉,那就不是OD输出了 ...

好的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想说的是弱上拉IO驱动NPN管,需要注意的是IO拉电流参数。如果不够,可外置上拉电阻增强,但需要同 ...

好的 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