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7Z010使用BANK501引出RGMII接口时VCCO_MIO1可否使用3.3V供电

楼主:
        各位好,我现在在使用XC7Z010设计一个核心板,要接出两路千兆网口,从BANK501上引出两组RGMII接口。参考了多个相同平台开发板,发现BANK501的PS_MIO_VREF_501均是从1.8V分压得到的0.9V,为此不惜增加电平转换芯片将同样从BANK501引出的SD卡引脚从1.8V转换至3.3V来使用。

        但是从规格书上看,PS_MIO_VREF_501的电压是VCCO_MIO1的1/2,且VCCO_MIO1可以供电3.3V,而且使用RGMII接口时没有硬性规定必须让VCCO_MIO1设置为1.8V,但是多个品牌的主流开发板全部使用了1.8V给BANK501供电,这是为什么?我能否使用3.3V供电?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这个图片已说的很清楚了,RGM11界面时要设为1.8V, PS_MIO_VREF必须0.9V, 所以不能设3.3V

网友B:
VCCO电压跟该BANK使用的电平标准相关,一般来讲使用1.8V电平标准的话,VCCO就需要选择1.8V供电,当然也存在个别电平标准可以兼容其他的VCCO供电,具体可以查找用户使用手册里电平标准相关内容,下面截图是7系列的IO电平标准跟VCCO对应关系表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图片已说的很清楚了,RGM11界面时要设为1.8V, PS_MIO_VREF必须0.9V, 所以不能设3.3V

根据文档上的描述,使用1.8V只是一个例子,并非硬性要求。因为上一行写的是tie this pin to a voltage equal to 1/2 Vcco_mio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O电压跟该BANK使用的电平标准相关,一般来讲使用1.8V电平标准的话,VCCO就需要选择1.8V供电,当然也存在 ...

这个我是理解的,想要1.8V的输出必须给这个bank供电1.8V。只是我现在想用3.3V,疑问是使用RGMII功能时能否给Vcco_mio1供电3.3V,为什么现在很多开发板都是用的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是理解的,想要1.8V的输出必须给这个bank供电1.8V。只是我现在想用3.3V,疑问是使用RGMII功能时能 ...

RGMII接口的电平不可能到3.3V。

网友C:
感谢两位帮助,明白了,RGMII接口电平通常是1.5或1.8,所以用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两位帮助,明白了,RGMII接口电平通常是1.5或1.8,所以用1.8V供电。

你好,你在哪个文档上看到的RGMII电平标准,我看了好几个PHY都支持3.3V的RGMII电平,包括国内好几家DEMO板使用的RTL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