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串口屏】核酸采样登记系统之五 数据保存

楼主:
【迪文串口屏】核酸采样登记系统之一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迪文串口屏】核酸采样登记系统之二:准备背景图片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迪文串口屏】核酸采样登记系统之三 连上迪文云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迪文串口屏】核酸采样登记系统之四 查询数据并显示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昨晚睡得早,早早就醒了,起来继续写代码:

优化了python代码,实现了查数的查询,数据的保存:

  • import time
  • import serial # 导入模块
  • import threading
  • from win32com.client import Dispatch
  • import pythoncom
  • from excel import *
  • STRGLO = "" # 读取的数据
  • BOOL = True # 读取标志位
  • import win32com.client
  • cmd_read_phone = bytes([0x5a, 0xa5, 0x04, 0x83, 0x10, 0x60, 0x13])
  • cmd_read_ID_number = bytes([0x5a, 0xa5, 0x04, 0x83, 0x10, 0x20, 0x18])
  •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10])
  • cmd_write_to_main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00])
  • send_list = [0x5a, 0xa5, 0x00, 0x00, 0x00, 0x00]
  • all_range = None
  • """
  • # 等待接收命令: wait_infor
  • # 查询状态 query_infor
  • # 确认信息: confirmation_infor
  • # 保存信息: save_infor
  • """
  • work_state = 'wait_enter'
  • dict_in_data = {
  • 'tube_number': '',
  • 'name': '',
  • 'phone': '',
  • 'ID': '',
  • 'sex': '',
  • 'company': '',
  • 'test_date': ''
  • }
  • # 姓名数据组装
  • def creat_gbk_list(mydata, my_commad, H_address, L_address):
  • # 发送的list
  • send_list = [0x5a, 0xa5, 0x00, 0x00, 0x00, 0x00]
  • send_len = 1 + 2 + 2 + len(mydata) * 2
  • send_list[2] = send_len
  • # 添加 命令
  • send_list[3] = my_commad
  • send_list[4] = H_address
  • send_list[5] = L_address
  • mysend_list = bytes(send_list) + mydata.encode("gbk") + b'\xFF\xFF'
  • print(mysend_list)
  • DWritePort(ser, mysend_list)
  • def ReadData(ser):
  • global all_range, work_state
  • while BOOL:
  • if ser.in_waiting:
  • # STRGLO = ser.read(ser.in_waiting).decode("gbk")
  • STRGLO = ser.read(ser.in_waiting)
  • # print(STRGLO)
  • # print("长度为:" + str(len(STRGLO)))
  • if STRGLO[0] == 0x5a and STRGLO[1] == 0xa5:
  • # 获取地址
  • addres = STRGLO[4] << 8 | STRGLO[5]
  • commd = STRGLO[3]
  • recv_len = STRGLO[2]
  • print("地址为:" + hex(addres) + " 长度为:" + str(recv_len) + " 命令为:" + hex(commd))
  • if recv_len == 0x06 and commd == 0x83:
  • if addres == 0x1080:
  • print("按身手机号码查询")
  • # 读取手机号码数据
  • work_state = 'query_infor'
  • DWritePort(ser, cmd_read_phone)
  • elif addres == 0x1090:
  • print("按身份证查询")
  • work_state = 'query_infor'
  • DWritePort(ser, cmd_read_ID_number)
  • elif addres == 0x1200 and work_state == 'wait_enter':
  • # 增加时间,保存数据
  • pythoncom.CoInitialize()
  • save_test_file(my_data)
  • pythoncom.CoUninitialize()
  • print("保存数据")
  • work_state = 'query_infor'
  • my_data = dict_in_data
  • # 转到主页面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main_page)
  • elif commd == 0x83 and recv_len == 42 and addres == 0x1060 and work_state == 'query_infor':
  • # print("接收到手机号码")
  • recv_phone_len = STRGLO[6]
  • if (recv_phone_len == 0x13):
  • str_ph = STRGLO[7:18]
  • phone_code = str_ph.decode()
  • # 开始查找是否有手机号存在
  • my_index = None
  • try:
  • for index, value in enumerate(all_range):
  • xls_phone_code = str(int(value[2]))
  • if phone_code == xls_phone_code:
  • my_index = index
  • break
  • if xls_phone_code == phone_code and (my_index is not None):
  • my_data = dict_in_data
  • my_data['name'] = all_range[my_index][1]
  • my_data['sex'] = all_range[my_index][4]
  • my_data['company'] = all_range[my_index][5]
  • my_data['phone'] = xls_phone_code
  • my_data['ID'] = all_range[my_index][3]
  • creat_gbk_list(my_data['sex'], 0x82, 0x11, 0x20)
  • creat_gbk_list(my_data['ID'], 0x82, 0x10, 0x20)
  • creat_gbk_list(my_data['company'], 0x82, 0x11, 0x40)
  • creat_gbk_list(my_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creat_gbk_list(my_data['company'], 0x82, 0x11, 0x40)
  • creat_gbk_list(my_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 页面转移到确认页面 为什么要写两遍,BUG——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work_state = 'wait_enter'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出错啦:" + str(e))
  • else:
  • print("接收到的电话号码长度不对 长度为:" + str((recv_phone_len - 8)))
  • # 查找手机号
  • elif commd == 0x83 and recv_len == 52 and addres == 0x1020 and work_state == 'query_infor':
  • print("接收到身份证号码")
  • recv_ID_len = STRGLO[6]
  • if (recv_ID_len == 0x18):
  • str_ID = STRGLO[7:25]
  • str_ID = str_ID.decode()
  • # 开始查找是否有手机号存在
  • try:
  • my_index = None
  • for index, value in enumerate(all_range):
  • xls_ID_code = str(int(value[3]))
  • if str_ID == xls_ID_code:
  • my_index = index
  • break
  • if xls_ID_code == str_ID:
  • # 写性别
  • my_data = dict_in_data
  • my_data['name'] = all_range[my_index][1]
  • my_data['sex'] = all_range[my_index][4]
  • my_data['company'] = all_range[my_index][5]
  • my_data['phone'] = all_range[my_index][2]
  • my_data['ID'] = xls_ID_code
  • creat_gbk_list(my_data['sex'], 0x82, 0x11, 0x20)
  • creat_gbk_list(my_data['phone'], 0x82, 0x10, 0x60)
  • creat_gbk_list(my_data['company'], 0x82, 0x11, 0x40)
  • creat_gbk_list(my_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creat_gbk_list(my_data['company'], 0x82, 0x11, 0x40)
  • creat_gbk_list(my_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 页面转移到确认页面 为什么要写两遍,BUG——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work_state = 'wait_enter'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work_state = 'wait_enter'
  • print("出错啦:" + str(e))
  • else:
  • work_state = 'wait_enter'
  • print("接收到的电话号码长度不对 长度为:" + str((recv_phone_len - 8)))
  • else:
  • print("非法数据")
  • # 打开串口
  • # 端口,GNU / Linux上的/ dev / ttyUSB0 等 或 Windows上的 COM3 等
  • # 波特率,标准值之一:50,75,110,134,150,200,300,600,1200,18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 # 超时设置,None:永远等待操作,0为立即返回请求结果,其他值为等待超时时间(单位为秒)
  • def DOpenPort(portx, bps, timeout):
  • ret = False
  • try:
  • # 打开串口,并得到串口对象
  • ser = serial.Serial(portx, bps, timeout=timeout)
  • # 判断是否打开成功
  • if (ser.is_open):
  • ret = True
  • threading.Thread(target=ReadData, args=(ser,)).start()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异常---:", e)
  • return ser, ret
  • # 关闭串口
  • def DColsePort(ser):
  • global BOOL
  • BOOL = False
  • ser.close()
  • # 写数据
  • def DWritePort(ser, text):
  • result = ser.write(text) # 写数据
  • return result
  • # 读数据
  • def DReadPort():
  • global STRGLO
  • str = STRGLO
  • STRGLO = "" # 清空当次读取
  • return str
  • def reade_excel():
  • global all_range
  • # 循环接收数据,此为死循环,可用线程实现
  • try:
  • my_xls = easyExcel(r'H:\疫情登记项目\pythonpro\核酸数据库.xlsx')
  • cols = my_xls.getCols('Sheet1')
  • print("总列数为:" + str(cols))
  • rows = my_xls.getRows('Sheet1') - 1
  • print("总行数为:" + str(rows))
  • # 获取全部数据到内存
  • all_range = my_xls.getRange('Sheet1', 2, 1, rows - 1, cols)
  • my_xls.clos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出错啦:" + str(e))
  • # 保存数据
  • def save_test_file(data):
  • # 先检查是否有文件,没有新建一个,有测打开
  • """
  • :param data: dict_in_data = {
  • 'tube_number': '',
  • 'name': '',
  • 'phone': '',
  • 'ID': '',
  • 'sex': '',
  • 'company': '',
  • 'test_date': ''
  • }
  • :return: None
  • """
  • try:
  • save_xls = easyExcel(r'H:\疫情登记项目\pythonpro\送检单.xlsx')
  • max_row = save_xls.getRows('Sheet1')
  • if max_row == 1:
  • print("当天第一次写数据,初始化一下")
  • # 试号管为 1
  • data['tube_number'] = 1
  • this_row = 1
  • else:
  • tube = save_xls.getCell('Sheet1', max_row, 2)
  • this_row = save_xls.getCell('Sheet1', max_row, 2)
  • if (this_row % 10) == 0: # 10混1
  • tube = tube + 1
  • # 表行号增加一行
  • max_row = max_row + 1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1, this_row) # 增加序号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2, data['tube_number']) # 增加管号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3, data['name']) # 增加姓名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4, data['sex']) # 增加性别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5, data['phone']) # 增加电话号码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6, data['ID']) # 增加身份证号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7, data['company']) # 增加单位
  • save_xls.setCell('Sheet1', max_row, 8, time.strftime("%Y-%m-%d", time.localtime())) # 增加检测时间
  • save_xls.save()
  • save_xls.clos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save_xls.close()
  • print("保存数据出错:" + str(e))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ser, ret = DOpenPort("COM18", 115200, None)
  • if (ret == True): # 判断串口是否成功打开
  • print("打开串口成功1")
  • reade_excel()

修改了数据确认页面:

基本功能实现50%了,展示一下:

查到数据的界面

没有添加数据的表格:

成功录入数据以后的表格:

下一步,新建信息的录入,还有一些弹出菜单提示等,还得需要很长的时间,争取下一个星期可以实际应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经验。难得看到一个py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经验。难得看到一个py做的

多谢,还得慢慢改,中午调了一下保存数据,结构还要做大的更新呀

网友B:
手机号和其它信息是怎么关联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号和其它信息是怎么关联的呢?

就做了一个excel表绑定,数据量不大几百个数据。读取的话读取缓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