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导问题求助

楼主:
光学相控阵里面的光栅耦合器光波导宽度对光耦合的具体影响,怎么计算,和相位失配有关系吗,怎么影响的?-帮同学问的,恳请大佬指点

网友A:
估计楼主的同学该交论文了

到知网找几篇响应的论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的同学该交论文了 到知网找几篇响应的论文看看吧

害,他导师就是让他搞清楚这个问题,他查书查了半天没想明白,就看看eeworld有没有大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