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的变压器带载后没有输出

楼主:
客户反应电源输出端接负载后,输出电流达到0.44A后,输出端就中断了,电路自我保护了,换了一个变压器后输出电流达到1.1A,输出端没有中断正常输出,测量位置如下图红色圈所示,然后从同一批货中抽取20个变压器,在同一块PCB板上测试,发现有10个存在输出电流小于0.7A输出就中断了,正常情况下0.7A是不能中断输出的,客户在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的?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附上电路图以及绕组N5,绕组N2+N3处测得的电流与电压曲线图(附件有更清晰的图片)

网友:
附上电路图

网友:
『附上电路图』

没看到图。请检查电路图是否正常贴出来了,或者重发一次。

网友A:
『从同一批货中抽取20个变压器,在同一块PCB板上测试,发现有10个存在输出电流小于0.7A输出就中断了』

变压器不会中断你的输出。使输出中断的是你的电路。

网友B:
存在问题的变压器要测一下

变压器没有输出不一定是变压器是问题

什么样的电源电路需要知道

查一下原边和副边周围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同一批货中抽取20个变压器,在同一块PCB板上测试,发现有10个存在输出电流小于0.7A输出就中断了』 ...

所以是外部控制电路导致输出中断?但为什么换了一个变压器又可以正常输出?我实在想不通,麻烦你再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只是局部的电原理图,而且这个局部电原理图也不完整。

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局部的电原理图,而且这个局部电原理图也不完整。 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客户是国外的,因为设计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客户能给我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这个机种从2014年就开始量产,最近一周才出现这个问题,客户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变压器的问题,要我们给原因和答案,否则面临罚款,实在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外部控制电路导致输出中断?但为什么换了一个变压器又可以正常输出?我实在想不通,麻烦你再详细解 ...

从第一幅图看,你的开关电源是单端反激电路。单端反激电路的变压器初级要求一定的电感量,电感量太大了或者太小了都会出现问题。

反激变压器,其电感量由磁芯中的气隙控制。绕组绕好后,在磁芯中垫一定厚度的纸形成气隙,气隙的厚度决定了电感量。

所以两个变压器,绕组匝数相同,气隙不同,电感量也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外部控制电路导致输出中断?但为什么换了一个变压器又可以正常输出?我实在想不通,麻烦你再详细解 ...

反激变压器电感量过小,带载后功率开关管电流峰值就会比设计值大,而这个电流峰值可能会引起保护电路动作。

没有详细的电原理图,没法具体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激变压器电感量过小,带载后功率开关管电流峰值就会比设计值大,而这个电流峰值可能会引起保护电路动作 ...

非常感谢你的宝贵答案,我试一下把你的原话告诉客户,看一下能不能糊弄过去。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外部控制电路导致输出中断?但为什么换了一个变压器又可以正常输出?我实在想不通,麻烦你再详细解 ...

你贴出来的变压器各图,对不上号。第一幅图,N4和N1是联接在一起的。第三幅图,N5和N2是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是国外的,因为设计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客户能给我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这个机种从2014年就开始量产, ...

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10楼和11楼说过:反激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很重要。从外观上,电感量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宝贵答案,我试一下把你的原话告诉客户,看一下能不能糊弄过去。谢谢了!

『我试一下把你的原话告诉客户,看一下能不能糊弄过去』

肯定是你们的问题,不能推诿你们的责任。恐怕你混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是国外的,因为设计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客户能给我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这个机种从2014年就开始量产, ...

『客户是国外的,因为设计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客户能给我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

这种烂大街的小功率反激开关电源,还保什么密?

网友:
如果有成功的板子,那就是每批最容易出问题的元件当中有不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是国外的,因为设计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客户能给我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这个机种从2014年就开始量产, ...

如果非要说变压器问题,那就拿10-20个样品,反复在同一个板子上测试,如有好的比例一半,那变压器的问题有设计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在问题的变压器要测一下 变压器没有输出不一定是变压器是问题 什么样的电源电路需要知道 查一下 ...

对怀疑的电路是没必要严格审查的,只有那些怀疑的元件可能做工问题导致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漏感没控制好,原边VCC偏高,OVP保护了

网友D(2022-04-29):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