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整流后的48V直流电的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电压为48V,电流在7—8A的整流之后,滤波电路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
『滤波电路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容和电感』

工频还是高频?是电感输入式滤波还是pi式滤波?输出直流的纹波要求多少?

网友:
這個問法不準確,沒有說明負載功率,對電壓紋波的要求,還有橋式整流後脈動電直流電壓的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