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MOS管的正向传递系数S

楼主:
邀请:@maych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图示红色部分

正向传递系数S太大,用来做恒流的时候Vgs稍微变化会导致电流变化很大,例如Vgs变化1mV,Ids电流至少变化21mA,影响太大,如何降低传输系数的值,或降低其影响?

相关具体应用环境在最近几次的求助帖中,这不是关键。主要在上面疑问点。

网友A:
要增加不易,要降低它太容易了,输入电压分压后再供门极即可。

不过,这对你的恒流源未必有好处。你的恒流源使用运放,那个增益要大得多。

网友:
已经是最小值了还怎么降低呢

建议更换正向传递系数S更小的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增加不易,要降低它太容易了,输入电压分压后再供门极即可。 不过,这对你的恒流源未必有好 ...

确实,这个最基本的没想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增加不易,要降低它太容易了,输入电压分压后再供门极即可。 不过,这对你的恒流源未必有好 ...

这个也不好弄,采用电阻分压的话,GS间高阻就没了,驱动和分压电阻都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好弄,采用电阻分压的话,GS间高阻就没了,驱动和分压电阻都是问题。

你用什么器件驱动MOS管?驱动MOS管的器件连零点几毫安也不能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好弄,采用电阻分压的话,GS间高阻就没了,驱动和分压电阻都是问题。

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要降低正向传递系数(通常称为跨导)?

一定要降低跨导,选用较小功率的MOS管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器件驱动MOS管?驱动MOS管的器件连零点几毫安也不能输出?

让我再想想,我用BUF634输出电流250mA,可能问题如你所说不在这,我现在的电路电流的包络跟随电压是没有问题,关键问题在于MOS管是开关状态斩波了,我实际期望的是MOS管的驱动信号顶部也如同电压信号。这个实测现象实际反映的是环路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再想想,我用BUF634输出电流250mA,可能问题如你所说不在这,我现在的电路电流的包络跟随电压是没有问 ...

『关键问题在于MOS管是开关状态斩波了』

那是环路产生了振荡。

确实,“这个实测现象实际反映的是环路不稳”。应该从环路幅频相频上解决,暂先不考虑 “降低正向传递系数(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再想想,我用BUF634输出电流250mA,可能问题如你所说不在这,我现在的电路电流的包络跟随电压是没有问 ...

『如何降低MOS管的正向传递系数S 』

“S” 不是参数名称,是 “正向传递系数(跨导)” 的单位,中文为西门子,简称西,符号为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