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电路与仿真电路不符合,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谢谢,实际运放选的是OP297

楼主:
实际电路与仿真电路不符合,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谢谢,实际运放选的是OP297

网友:
就是芯片型号不对?

仿真软件中没有OP297模型吧

网友:
用的是07仿真的,但实际是用OP297的

网友:
OP297 单位增益带宽太小了

网友:
实际使用的运放和仿真使用的型号不符合,结果不符合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网友:
实际电路使用的运放与仿真运放型号不同,实际使用的电阻电容与仿真使用的电阻电容数值完全相同吗?

网友:
5楼说得对,不同的运放差异很大

网友:
运放都不一样的,自己下 OP297 spice model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op297.html

别告诉我你不会导入模型……网上一堆教程

网友:
实际幅频曲线的坐标都没有(那个纵坐标明显是错的),别人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