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LED灯具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楼主:
Hotel看到的LED台灯

外观看一体铝制,尤其是LED灯光部分基本没有外部线路和螺丝组装

请问下这个是采用什么加工和制作方式做出来的呢?

网友:
『请问下这个是采用什么加工和制作方式做出来的呢』

照片看不清楚。猜测两部分是胶合而成

网友:
如果是铝,应该灯臂部分像是型材,和底座连接部分外观是处理过的,或是卡扣

看底座不像是小米的

米家有款这样的灯具,可以扭转的

网友A:
图片不够清晰,不过既然有触摸开关,底部就不会是全金属,可能是塑料的,控制电路也在底座中。灯杆部分,兼顾散热和支撑,是铝合金的,中间是空心的,导线从中间穿过,把灯从底部拆开就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够清晰,不过既然有触摸开关,底部就不会是全金属,可能是塑料的,控制电路也在底座中。灯杆部分,兼 ...

同意你的观点,首先在铝板中间钻孔,然后装线再弯折,这样的话可以做到一体铝结构

感觉钻这么长的铝孔估计不是一般的工具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首先在铝板中间钻孔,然后装线再弯折,这样的话可以做到一体铝结构 感觉钻这么长的铝孔 ...

也可能是中空的铝型材加工而成,LED上电流不大,不需要太粗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