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器件无线充电方案之线圈测试

楼主:
之前EE看到有坛友分享被动器件无线充电方案

感兴趣了就去打了板

拿到线圈板后测试了一下

结果如下,如需其他测试结果还请坛友告知

测试的板只是线圈板,找不到这样的线圈就想着用PCB做一个,测试中线圈两端都接了50多欧的电阻

测试波形,这是耦合的板输出波形,1khz,472mv

100khz,2.74v

200khz,4v

测试结果显示是频率越高,耦合线圈的输出幅度越大;当然两个线圈重合的面积越大,耦合输出的幅度也会越大

以上就是测试结果,请坛友参考,看看是否还要测试其他参数,比如线圈电感,或者特征阻抗

另外测试信号源的幅度是调到最大了10v,实际充电器的输出为5v,不知道能否实现无线充电功能

还有测试的时候线圈是接了50多欧的电阻,实际是没有这个电阻的应该

网友:
效率多高、发热大小,充电速度电流值都是测试内容

以前分享的原贴还有么,想看看

网友:
谐振电流很大,你这PCB线圈走线太细,点个LED灯还凑合,

自激振荡有个天然优势,可以自动跟踪谐振频率,响应速度非常快,TX和RX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可以马上跟踪锁定,效率和输出电压几乎不受影响。

TX和RX可以完全对称使用,效率可以达到90%左右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两个天线间距离的变化对耦合端输出电压的影响。另外,激励端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两个天线间距离的变化对耦合端输出电压的影响。另外,激励端电路是什么样的?

激励端就是信号源,正弦波最大幅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