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修越坏的LED灯

楼主:
家里的LED灯坏了,参考以前网友的建议,可以换件修

于是拆下来看

18W LED灯

拆开看下PCB板,好像发现了坏点

应该是恒流驱动方案

查了下这个芯片TC6921L,国产LED恒流驱动芯片

把坏点短路起来

上电测试下,可以了

然而,换上去用了没过几天,某天开灯后闪了几下,然后就又坏了

想看下到地什么问题,于是又拆下来看看

这次灯珠坏了更多

短接后,感觉亮度减了一半,难道是LED的大限到了,不知道啥时候会LED会全部坏掉

又忐忑地换上去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去线上又淘了个类似的LED灯回来备用

感觉LED灯没有以前的白炽灯那么耐用

网友:
现在LED亮度高,但是老化也快,通常半年后亮度就会下降不少。

网友A:
开灯后闪了几下,然后就又坏了

驱动电源输出有问题了,输出电压纹波偏高

输出的恒定电流大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灯后闪了几下,然后就又坏了 驱动电源输出有问题了,输出电压纹波偏高 输出的恒定电流大也会这样 ...

有可能,我测量了下电容的容量还算可以,衰减了一点点

网友B:
LED是过劳死的,老也不坏怎么卖新品呢?100mA额定电流的非得通过20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是过劳死的,老也不坏怎么卖新品呢?100mA额定电流的非得通过200mA。

这是恒流驱动啊,咋成了电流增大一倍的

网友:
哈哈,我最近也坏了一个,试试自己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恒流驱动啊,咋成了电流增大一倍的

我说的是LED的额定电流100,然后恒流输出200.

网友D:
这种简陋的驱动,能用这么多年已经不容易了,整个板子血拼到1块钱多一点,输入输出电容大概率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LZ可以尝试更换大容量一点的高温电容,同时把CS电阻加大一点

网友:
将限流电阻加大,减少电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简陋的驱动,能用这么多年已经不容易了,整个板子血拼到1块钱多一点,输入输出电容大概率也到了寿终正 ...

有道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