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开发板测评(6) FIFO IP的使用

楼主:
  FPGA中FIFO IP,作为数据传输中的缓冲来用是个重要角色。特别是异步FIFO,可以方便地解决跨时钟同步的问题。

  TD中提供了FIFO IP资源,不过相对于我最熟悉的altera cyclone系列的FIFO IP,配置方面简略太多。IP Generator对话框中,有FIFO和RAMFIFO两种IP.

  先来看下FIFO IP选择,

  可以配置成同步或者异步FIFO. 输入数据位宽选择余地大,输入输出可以不等宽度。FIFO深度有五挡,最小512,最大8192. 除了empty和full标志输出,还可以选择almost full, almost empty标志,但是没有当前FIFO数据量输出。

  综合一个8位宽,深度512的FIFO,结果资源占用:

  在bram组下面,使用了一个fifo9k资源,这是不同于bram9k的资源。此外LE的用量很少。看来FIFO的实现是用了一种特殊资源,在我用过的altera FPGA里面并没有,后者是用RAM加逻辑实现的。因此安路FPGA中FIFO的实现可能效率更高。

  另外一种RAMFIFO IP是怎样的呢?

  同样是异步FIFO,但配置界面不一样了,简单了,输入和输出数据位必须相等,实现方式是用block RAM, 这里提供了FIFO数据量的输出。可以推断实现方式与前一个IP有所不同。

  综合一个同样是8x512的RAMFIFO,看看资源使用情况:

  这次LE资源就用了很多了,的确是用RAM加逻辑搭出来的。由于多了数据量输出,额外还会多用逻辑。

  做个简单的演示吧,为了利用SparkRoad板子自身演示FIFO的效果,用开关来指定FIFO输入,数码管显示FIFO输出数据。

  读写FIFO的时钟严格异步,所以我还用了一个PLL,并且将读写时钟都降频以便观察。

  设计是每按一下按钮,就往FIFO写一批数据:用开关设定写多少个(1~255),以及第一个数据的值(0~255),后面数据值依次递增。

  当FIFO有数据时就读数据,以十进值形式显示在数码管上。

  两种IP分别实现的异步FIFO运行效果是一样的,整个项目的资源使用情况会有所不同:

网友:
两种IP分别实现的异步FIFO都好用,各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