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在MULTISIM中仿真时,用哪个型号代替三极管8550、8050、IN4148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cexpert   @Gen_X   参与回复

请问  在MULTISIM中仿真时,用哪个型号代替三极管8550、8050、IN4148,在multisiM 14 中找不到这些件。谢谢大家。

网友A:
和8050相近的双极型三极管有2N2222,和1N4148相近的二极管有1N9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8050相近的双极型三极管有2N2222,和1N4148相近的二极管有1N914。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8050相近的双极型三极管有2N2222,和1N4148相近的二极管有1N914。

非常感谢。请问跟8550相近的有哪个型号的三极管。再次感谢。

网友:
选参数相同或相近的。

网友:
查器件手册,查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