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F310测评】+初品GD32F310开发板

楼主:
赶在五一前,GD32F310开发板就被寄到了,实在是一件快事,其外观如图1所示。

该开发板所用的MCU是GD32F310G8T6,是一款32引脚的芯片,若不是使用开发板,恐怕很难手工来焊接该芯片。此外,在开发板上还配备供调试及下载的GD_Link,其使用的芯片为GD32F103C8T6。

图1 GD32F310开发板

开发板的外设并不多,只提供了一个绿色的LED和一个用户键,其原理图见图2所示。此外,为了便于进行功能扩展,在开发板上还配备了一个Arduino接口。

图2 原理图

在使用USB数据线连接开发板与电脑的情况下,其运行效果如图3所示,即板载的LED灯在不停地闪烁。

图3 上电效果

GD32F310是支持KEIL和IAR进行开发的,为了免去软件的安装,这里使用的是KEIL V5.25。在打开例程后,其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编辑界面

在安装

 后,即可在芯片列表中见到GD32F310K8的身影,见图5所示。

图5 添加芯片支持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完成编译

为便于程序下载,将调试器类型按图7加以设置。

图7 设置调试器类型

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其连接状态如图8所示。

图8 连接调试器

将烧录算法按图9所示进行设置,在下载后其结果如图10所示。

图9 设置烧录算法

图10  完成下载

稍感意外的是,本应出现的LED闪烁效果并没有出现,不知是何原因?

后查明,GD32F310G与GD32F310K开发板是有区别的,GD32F310G的LED所连接的是PA1,这样就可以点亮LED了。

网友A:
这么快就拿到了,速度好快呀,不会是北京的爷们吧。我的最快要3号才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拿到了,速度好快呀,不会是北京的爷们吧。我的最快要3号才能到。

哈哈,先为大家探探雷。

网友B:
哈哈哈哈哈,真好哇,早到手早玩起来,我只能先算算资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真好哇,早到手早玩起来,我只能先算算资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做好准备,板子一到速度会更快!

网友C:
这板子也太简单了,跑跑mc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也太简单了,跑跑mcu吗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