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实践6-多级菜单显示测试

楼主:
多级菜单

多级菜单的实现,大体分为两种设计思路:

  • 通过双向链表实现
  • 通过数组查表实现

总体思路都是把菜单的各个界面联系起来,可以从上级菜单跳到下级菜单,也可从下级菜单返回上级菜单。

数组查表的方式比较简单,易于理解,本篇就来使用数组查表发在RVB2601上实现多级菜单的显示。

代码修改

数组查表

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char current;
    uchar down;//向下翻索引号
    uchar enter;//确认索引号
    void (*current_operation)();
} key_table;
  • current:当前页面的索引号
  • down:按下“向下翻“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 enter:按下“确认“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 current_operation:当前页面的索引号要执行的显示函数

注意:因为RVB2601板子上只有2个用户按键,因此这里只定义了”向下翻“和”确认“按钮。如果还要更多的按钮,还可以定义一个”向上翻“的按钮,从而实现菜单中选项的上下切换。

然后定义一个表,用来定义各个页面间如何跳转

key_table table[30]=
{
    //第1层
    {0,1, 4,(*fun_a1)},
    {1,2, 8,(*fun_b1)},
    {2,3,12,(*fun_c1)},
    {3,0,25,(*fun_d1)},

    //第2层
    {4,5,16,(*fun_a21)},
    {5,6,17,(*fun_a22)},
    {6,7,18,(*fun_a23)},
    {7,4, 0,(*fun_a24)},

    { 8, 9,19,(*fun_b21)},
    { 9,10,20,(*fun_b22)},
    {10,11,21,(*fun_b23)},
    {11, 8, 1,(*fun_b24)},

    {12,13,22,(*fun_c21)},
    {13,14,23,(*fun_c22)},
    {14,15,24,(*fun_c23)},
    {15,12, 2,(*fun_c24)},

    //第3层
    {16,16,4,(*fun_a31)},
    {17,17,5,(*fun_a32)},
    {18,18,6,(*fun_a33)},

    {19,19, 8,(*fun_b31)},
    {20,20, 9,(*fun_b32)},
    {21,21,10,(*fun_b33)},

    {22,22,12,(*fun_c31)},
    {23,23,13,(*fun_c32)},
    {24,24,14,(*fun_c33)},

    //第0层
    {25,25,0,(*fun_0)},
};

具体的显示函数

/*********第1层***********/
void fun_a1()
{
    u8g2_DrawStr(&u8g2,0,16,">");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void fun_b1()
{
    u8g2_DrawStr(&u8g2,0,32,">");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void fun_c1()
{
    u8g2_DrawStr(&u8g2,0,48,">");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void fun_d1()
{
    u8g2_DrawStr(&u8g2,0,64,">");
    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
    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
    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
    u8g2_DrawStr(&u8g2,16,64,"<--");
}

/*********第2层***********/
void fun_a21()
{
    u8g2_DrawStr(&u8g2,0,16,">");
    u8g2_DrawStr(&u8g2,16,16,"* HangZhou");
    u8g2_DrawStr(&u8g2,16,32,"* BeiJing");
    u8g2_DrawStr(&u8g2,16,48,"* ShangHai");
    u8g2_DrawStr(&u8g2,16,64,"<--");
}
//省略...

按键切换页面

void key_loop(void)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持续按键置标志
        if(g_key1)
        {
            g_key1 |= 0x40;
        }
        else
        {
            g_key1 = 1;
        }
    }
    //持续按键后释放
    else if(g_key1 & 0x40)
    {
        LOGD(TAG, "\n===key1=%d, %s, %d\n", g_key2, __FUNCTION__, __LINE__);
        g_key1=0x80;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enter;    //确认
    }
    else
    {
        g_key1 = 0;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g_key2)
        {
            g_key2 |= 0x40;
        }
        else
        {
            g_key2 = 1;
        }
    }
    else if(g_key2 & 0x40)
    {
        LOGD(TAG, "\n===key2=%d, %s, %d\n", g_key2, __FUNCTION__, __LINE__);
        g_key2=0x80;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down;    //向下翻
    }
    else
    {
        g_key2 = 0;
    }

    if (func_index != last_index)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 table[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u8g2_ClearBuffer(&u8g2);
        (*current_operation_index)();//执行当前操作函数
        u8g2_SendBuffer(&u8g2);

        last_index = func_index;
    }
}

演示

测试效果如下:

总结

本篇介绍了如何在RVB2601的屏幕上进行多级菜单的显示。

网友:
按键切换的效果还行

网友:
利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