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改造】 涂鸦台灯之 成品

楼主:
把LED灯连接好,因为电源只能提供5V,三颗LED需要12V才能点亮,我去掉了一颗LED,这样5V也可以点亮。连接好后,用绝缘胶固定好装入台灯:

红色的灯。。。看来要日常使用还得弄白色的LED灯才行。至少改造完成,可以用涂鸦APP控制灯了。

网友A:
这亮度,只能当夜灯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亮度,只能当夜灯用了

有空再去捡个LED灯条。看能不能当台灯用。

网友A:
把灯珠飞线成并联,估计亮度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灯珠飞线成并联,估计亮度会好一些。

比较难割电路板,而且这个是红色的灯,改装没多在用,我在想哪里弄点白色的灯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难割电路板,而且这个是红色的灯,改装没多在用,我在想哪里弄点白色的灯来。

如果没有旧的可以拆,淘一点也不错,类似下面的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旧的可以拆,淘一点也不错,类似下面的也很多

谢谢,多谢提醒,我感觉焊的这几个灯也是很难看。

网友:
厉害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改造和创新,学习了

网友C:
加个灯罩改下颜色就好了

原理参考RGB混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灯罩改下颜色就好了 原理参考RGB混色

13元买了灯管,在路上。改好了再发个美美照。

网友:
红色的灯 确实怪怪的 不过过年时候用不错;)

网友D:
强,硬件、软件属实是让你玩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硬件、软件属实是让你玩6了

多谢多谢,玩了快三十年了,就是没有玩出什么名堂,在这里找点成就感。

网友:
把原理步骤都整理一个长篇呗,这样感觉会更清晰

网友:
好的,谢谢指点,有时往往追求结果,把一路的风景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