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1548电压升不到24V,电感也试过10UH,电容也试22UF,都不行,大佬给看看吧,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看看负载是否太大,输入功率是否足够,电感是否合适,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一共也没有几个元件。

首先判断输入的5V功率是否足够。不足的话,输出最大时5V会降低。

其次判断电感是否进入饱和。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示波器看看电流波形。

网友:
测一下FB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咨询问题,描述清楚问题,自己测试的情况,波形,以及提供相应的规格书难道不是基本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咨询问题,描述清楚问题,自己测试的情况,波形,以及提供相应的规格书难道不是基本操作吗

“咨询问题,描述清楚问题,自己测试的情况,波形,以及提供相应的规格书难道不是基本操作吗”

这个好。替楼主把 datasheet 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看看负载是否太大,输入功率是否足够,电感是否合适,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咨询问题,描述清楚问题,自己测试的情况,波形,以及提供相应的规格书难道不是基本操作吗

感谢感谢,我用的是1548B,电压理论上是可以升到28V,我在想会不会和我的PCB布局布线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感谢,我用的是1548B,电压理论上是可以升到28V,我在想会不会和我的PCB布局布线有关

布局是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局是有影响的

网友:
正规的IC供应商,都会提供参考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