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阿里云上云测试

楼主:
上篇TCP之后,距离连接阿里云就很近了,今天我就尝试了下连接阿里云平台。这里先感谢一位大佬:sipower上云测试的部分代码直接沿用他的代码,不过可以分析下其代码。整体还是依照之前的OS历程代码。这里还是体现了使用OS的好处,比如在大佬内容中出现的加标志位延时,到这里我们直接使用OS的延时,还是很方便的。

首先是对W800_api.c和.h文件进行改造,增加函数,这些函数主要是对接阿里云平台使用的。其次我们还需要保留之前的TCP代码。

在wifi_task任务中,我们怎加了一个函数用来哦连接阿里云IOT平台。其余的wifi初始化的代码还需要保留。在while中我们去掉了之前的TCPclient发送函数。改为向云平台发送数据函数。

看下我们在IOT连接函数中做的一些事情。

查看数据手册,里面解释了,首先是连接上我们的WiFi此wifi具备连接外网功能,通常就是家里的路由器设备。

之后发送设备的五元组,主要就是你创建的设备是有一个专属信息的,自己填写即可,然后就是连接云平台了。使用的是AT指令,非常的方便,省事。

这些函数里面应该也是参考了上面AT发送命令的写法,只要就是发送等待接受数据正确与否然后对应返回。

之后就是对于我们的设备数据值上传就是使用这条命令。然后需要在云平台上产生对应的物模型。

实际就是里面的标识符是重要的。

最后就是任务不变,还是三个任务,GUI,传感器,和WIFI三个任务,可以适当的修改每个任务的刷新速度。

这里我把上传任务设置为了2秒一次。

云平台上也基本是2秒一次的数据。看下最终效果吧。

网友:
链接:
  提取码:87o9

网友:
谢谢啦,学习一下大佬的经验,我也好交作业。

网友A:
编译提示错误

app/src/main.c:24:10: fatal error: w800_a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提示错误 app/src/main.c:24:10: fatal error: w800_a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测试也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正确引用。有高手出来科普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也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正确引用。有高手出来科普一下呗。

是有这个问题,当时我怎么解决的我也忘了,就是他的CDK和我们常用的KEIL添加库方式不一样。晚上回去我看下,当时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