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型号

楼主:
需求如下:
1、IO口能直接驱动蜂鸣器,马达;
2、只需要7个IO口;

3、5x5mm左右;
4、常见的烧录方式。
麻烦大家了。
之前找了一个AT89LP213,各方面都很适合,买了之后硬是没找到怎么烧录...
哪位大佬知道AT89LP213烧录方式也请麻烦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IO口直接驱动马达有点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口直接驱动马达有点悬呀

马达很小的,一点点电流就能驱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好像不是ISP下载方式。

大佬你有用过这款吗?

网友:
这款芯片没用过,AT89老型号用过双龙下载器下载

CPU的IO下拉电流最高也就25mA,马达堵转时的启动电流肯定超过,芯片要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