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city studio咨询关于energy profile相关问题

楼主:
使用AES加密算法进行能量采集时,自带的energy profile工具采集的时运行时秘钥扩展+加密+解密三个过程的能量消耗,请问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只采集加密过程的能量消耗呢。

* (0 Bytes, 下载次数: 0)

*

网友:
或者说,怎么把加密程序写进单片机,然后把需要加密的数据放入寄存器,随后让单片机取走数据进行加密呢。。。。

网友:
现在的想法是在加密函数调用之前加入一个触发信号A,然后让energy profiler工具探测到触发信号A开始采集功耗,然后再加密结束之后再给出一个触发信号B,然后接触到触发信号B之后停止采集,请问这个触发信号我要怎么给出呢。在energy profiler工具中可以看到有触发信号类型,其中有Current,voltage,Power,awake,IRQ等等,请问该怎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