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当使用某个模块的功能时,除了设置时钟或其他参数,有没有需要设置电源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Gen_X   参与回复

STM32芯片,当使用某个模块的功能时,除了设置时钟或其他参数,有没有需要设置电源的

网友:
好象没有设置电源这个选项吧。配置好时钟、GPIO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F4 L0等就需要把  有多个电源等级需要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4 L0等就需要把  有多个电源等级需要配置

非常感谢。好象电源的等级跟  给某个模块  供电和不供电 是两个概念吧,毕竟,电源等级那应该肯定是供电情况下的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好象电源的等级跟  给某个模块  供电和不供电 是两个概念吧,毕竟,电源等级那 ...

应该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