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寄存器什么用,怎么看资料中介绍的有些矛盾,前面写是波特率寄存器后面写计数器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Gen_X   参与回复

波特率寄存器什么用,怎么看资料中介绍的有些矛盾,前面写是波特率寄存器后面写计数器,如下图,没有其他的详细说明,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寄存器到底是干啥用的?

网友:
波特率寄存器是一个连续四个字节空间的别名。波特率计数器是这四个连续字节空间中bit0到bit15的这段位域的作用。波特率的计算这个计数器肯定要参与其中。

国内的数据手册虽比较简单,但还没有看到过连波特率计算都不给的。实在没有,找代理商或原厂要,或者从示例代码中理解。

一边就是通过外设时钟,模块分频 , 计数次数 几个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
受教了!好有创意,俺作为学生党很喜欢,在实践过程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