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测评之一]两种IDE(SES和RS)开发平台体验

楼主:
 SES是segger公司所出的segger embedded studio的开发平台,而RS是rtthread所出的rtthread studio。两个开发平台均支持hpm系列开发,并且是可以进行商业开发。先辑在这方面的合作生态还是值得肯定的。

 楼主在项目上使用更多的是RS开发,而对于SES则是第一次接触,楼主在此贴更多得是记录SES新建工程的坑,再则记录RS的开发。相比两种IDE而言,楼主更绝对RS更容易开发,集成化也很高,不过编译和调试上并没有SES快。

 先辑官方的SDK是支持SES开发平台,不过需要进行env配置,然后生成对应的SES工程,生成的工程耦合SDK太高,楼主并不喜欢这种方式,所以使用SES直接生成对应的最小工程。

 一、SES平台新建基础工程

 网上其他记录SES新建工程大多比较简单,而且也不太够详细,比如SES工程支持debug和release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工程配置是可以继承于common版本,这样可以做到同等配置继承又可以实现差异化配置。

 这里新建的时候需要安装下pack包,在Tool里看到package mangage即可进行安装。

 新建工程时候,会弹出此窗口,这些配置都是共同的配置,debug和release版本均可继承。

         进而在选择文件到工程的时候,楼主选择了全部不勾选,这样可以自己自由去选择文件。

  这样新建的空工程即可完成

网友:
这么快上手啦,期待优秀作品呀。

网友:
 二、SES添加文件编译以及相关配置注意

 首先需要把SDK需要的文件都拷贝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中来

 SES支持多级目录文件分级,这个很方便,然后依次在对应文件夹中添加所需已存在的文件,也可以新建文件。最终的目录布局如下。

    相关配置在工程点击右键即可看到options,需要编译不错误需要添加相关头文件路径,需要能调试下载则需要配置debug的GDB调试。

    这里我们需要切换到common,这样一些配置 debug版本和release版本都可以继承,、

   在build中,Project Macros添加个全局宏,表示当前的工程目录路径

  添加链接文件

  添加头文件路径,SES需要自己手动输入路径,这很反人类了。

  选择调试方式为GDB

 GDB调试命令

    这样我们切换到debug版本

网友:
  至此,SES配置全部完成,按下F7,来进行下编译,编译需要8.5S,下面是存储空间占用。十分可观。

网友:
 试着连接下仿真器,已连接成功

 按下F5,进行调试,调试成功,调试信息比较丰富

 至此,新建SES工程完毕。

网友:
 RS新建工程比较快捷方便。首先需要安装下先辑的SDK

  然后选择新建项目,基于开发板即可,这里完全傻瓜式,编译调试完全弄好了。只是新建工程完全没有SES快速。

  新建完成进行编译,相比SES的8S,编译时间较长,需要24S

  进行调试,进行调试相比SES慢很多。

网友:
 从开发上来讲,RS建立工程比较快捷方便,但是新建工程速度、目录分级、编辑、编译速度、调试速度上都没有SES快。如果从商业开发上,SES支持先辑开发,项目上推荐SES开发最好不过了。

网友:
 gitee仓库,欢迎star和fork。地址:

网友A:
SES是挺好的,但是好像还没有rtos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S是挺好的,但是好像还没有rtos插件。

目测没有,不过问题也不大,自己移植rtos就好了

网友:
rtos调试和运行时插件

网友:
其实RT-Thread这个国产的RTOS还是挺好的,支持的芯片很多,调试可以以后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