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开发板测评(8) MCU 软核 RISC-V程序编写

楼主:
  前面我已经推测出来,Agile RISC-V软核的程序是放在当中的BRAM IP内的,以32-bit字为单位,复位后从BRAM的99(十进制)开始运行。入口地址换算成字节地址是0x18C.

  初始化BRAM的方式用.mif文件比较方便,所以我对cpu_gate.v再略作修改,将四个EG_LOGIC_BRAM模块参数INIT_FILE分别改为 ”init1.mif”,”init2.mif”,”init3.mif”,”init4.mif”,不再将数据以字符串方式嵌在.v文件内。

  作为准备工作,我还需要编写一个将RISC-V编译器生成的.bin文件转换为.mif文件的工具。因为这个用途特殊,需要将32位字拆成四个字节分散到四个文件内。用C编写一个:

  第一个测试程序,测试循环是否能够执行:

  编译指令:riscv gcc -c -O2 -march=rv32i -mabi=ilp32 test0.c

  生成ELF文件:riscv ld -Ttext 0x18c test0.o -o test0.elf

  反汇编查看编译结果:riscv objdump -d test0.elf

  • test0.elf: file format elf32-littleriscv
  •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 0000018c <_start>:
  • 18c: 00100693 li a3,1
  • 190: 00200713 li a4,2
  • 194: 00300793 li a5,3
  • 198: 00000013 nop
  • 19c: 10002023 sw zero,256(zero) # 100 <_start-0x8c>
  • 1a0: 10d02223 sw a3,260(zero) # 104 <_start-0x88>
  • 1a4: 10e02423 sw a4,264(zero) # 108 <_start-0x84>
  • 1a8: 10f02623 sw a5,268(zero) # 10c <_start-0x80>
  • 1ac: fedff06f j 198 <_start+0xc>

  GCC编译说明:因为不知道Agile RISC-V实现的指令集,使用最基础的32位指令架构,用 -march=rv32i指定。链接时候不需要任何其它代码,为了将 _start入口地址定在0x18c,将.text段地址指定为0x18c.

  生成.bin文件:riscv objcopy -Obinary test0.elf test0.bin

2022-05-07 19:02 36    test0.bin

         1 个文件 36 字节

  程序一共9条指令,每条指令4字节。为了将这9条指令放到RAM的0x18c地址处,需要在生成.mif文件的时候从第99个字节开始放程序内容。上面我贴的转换程序中已经做了处理。

  例如,生成的init1.mif文件内容如下

  • DEPTH=1024;
  • WIDTH=8;
  • ADDRESS_RADIX=UNS;
  • DATA_RADIX=HEX;
  • CONTENT BEGIN
  • 0 : 00;
  • 1 : 00;
  • 2 : 00;
  • 3 : 00;
  • …省略若干行…
  • 97 : 00;
  • 98 : 00;
  • 99 : 93;
  • 100 : 13;
  • 101 : 93;
  • 102 : 13;
  • 103 : 23;
  • 104 : 23;
  • 105 : 23;
  • 106 : 23;
  • 107 : 6F;
  • END;

  将四个.mif文件复制到FPGA工程目录,重新综合,下载。观察运行效果:

  可以看到取指令地址从99开始,增加到107之后变到102,然后在102到107之间循环。这和我编写的代码中最后一条指令(0x1ac处)是跳转到0x198吻合。可以判定循环得到了正确执行。循环当中往0x100, 0x104, 0x108, 0x10c地址写了数,这个操作结果还无法验证。

  下一步,查找软核的外部总线地址在哪里。因为软核引出的bus_addr宽度是28-bit,数据为32-bit,地址范围是1GB. 先猜测外部总线地址是对齐到256MB边界的,也就是开始于0x10000000的整数倍这样的地址。写个程序尝试往某些地址写入,然后观看外部总线上的信号,如果有地址和数据输出以及有写信号,就能推断地址映射关系。

  第二个测试程序:

  编译后反汇编代码:

  •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 0000018c <_start>:
  • 18c: 01000613 li a2,16
  • 190: 00000013 nop
  • 194: 00000793 li a5,0
  • 198: 01c79713 slli a4,a5,0x1c
  • 19c: 00578693 addi a3,a5,5
  • 1a0: 00d72e23 sw a3,28(a4)
  • 1a4: 00178793 addi a5,a5,1
  • 1a8: fec798e3 bne a5,a2,198 <_start+0xc>
  • 1ac: fe5ff06f j 190 <_start+0x4>

  为了观察总线动作,连接到板子上的LED:

  运行效果:

  一个大循环中捕捉到四次总线总线写操作,通过LED指示的地址和数据,可以判断外部总线映射地址在0x80000000~0xBFFFFFFC范围,因为没有bit mask,只支持32位的读写。

这样就可以在程序中访问外部总线了,FPGA中可以编写硬件设备供程序操作。

  还需要判断一下软核中SRAM的地址。上面的程序中没有用到SRAM所以不知道其地址也没有问题。现在猜SRAM位于0x80000000以下的地址,先按128MB对齐的地址搜索一遍(一共16个地址),判断一下是否是可读写的地址:写的数和读回来的一致则认为存在SRAM. 使用外部总线输出指示找到的有效地址。

  第三个测试程序:

  运行时候,写外部总线地址 1, 数据0x80. 因此程序中i=0 时发现了SRAM. 故SRAM位于地址0x0开始的地方。

  最后再用一个测试程序,将SRAM的内容读出来,写到外部总线,这样可以通过LED查看SRAM中的内容。读外部总线是读16个开关状态,通过开关选择要读的SRAM地址。

  反汇编代码:

  •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 0000018c <_start>:
  • 18c: 00000793 li a5,0
  • 190: 800006b7 lui a3,0x80000
  • 194: 00f687b3 add a5,a3,a5
  • 198: 0007a783 lw a5,0(a5)
  • 19c: 0007c703 lbu a4,0(a5)
  • 1a0: 00279793 slli a5,a5,0x2
  • 1a4: 00f68633 add a2,a3,a5
  • 1a8: 0ff77713 andi a4,a4,255
  • 1ac: 00e62023 sw a4,0(a2)
  • 1b0: fe5ff06f j 194 <_start+0x8>

  运行效果(将时钟加快了,提高响应速度)

  可以发现,SRAM的内容大部分都是0, 在0x18c地址,读到了0x93值,以及其它几个位置都和程序代码地址对应的数据一致。因此说明SRAM和存放程序的ROM是同一块存储,这也侧面验证了软核中使用双端口BRAM的目的:程序和数据使用同一RAM空间。

  知道了RAM的地址和程序地址,就可以编写复杂一点的程序了。

  这个MCU软核中还有GPIO和UART,以及外部中断输入功能。但是因为缺乏资料,很难去探测怎么使用。

网友:
不如试试picorv32,有人好像有人移植过。

网友A:
picorv32好像还有jtag接口,就不需要使用内置的方式写程序了

网友:
弄pico risc-v就随便一块FPGA搞了,与本评测的目的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大佬好强,RISCV芯片目前可以使用的开发板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orv32好像还有jtag接口,就不需要使用内置的方式写程序了

picorv32有jtag接口吗?印象中是没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