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智能风扇

楼主:
本帖对于这次测评RVB2601进行一个总结。当时申请测评时,定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智能风扇,能够通过手机远程的对风扇进行控制。最初的计划是使用蓝牙将手机与开发板连接,不过开始使用之后发现官方并没有移植蓝牙,因此修改了方案,使用wifi将开发板与手机连接。

一、主要功能

  1. 读取温湿度传感器,开发板通过I2C接口与DHT12传感器进行通信,获取温湿度数据;
  2. PWM控制,使用L298N模块驱动风扇,开发板输出PWM信号控制风扇的转速;
  3. 屏幕显示,使用LVGL作为GUI,在开发板上显示温湿度和风扇档位信息;
  4. TCP客户端,利用官方提供的驱动,使用W800里的函数实现TCP客户端,与手机进行通信;
  5. 编写安卓的APP,在安卓手机上实现TCP服务器,接收开发板发送的温湿度数据,并将风扇档位的控制数据发送给开发板。

二、系统框图

三、作品图片

四、演示视频

五、源代码

  • //风扇控制的PWM代码
  • csi_timer_t l_timer;
  • csi_pwm_t blue_led_pwm;
  • #define FAN_PERIOD 31
  • void pwm_io_init()
  • {
  • csi_pin_set_mux(PA4,PA4_PWM_CH4);
  • csi_pwm_init(&blue_led_pwm, 0);
  • csi_pwm_out_config(&blue_led_pwm, 4/2, FAN_PERIOD, 0, PWM_POLARITY_HIGH);
  • csi_pwm_out_start(&blue_led_pwm, 4/2);
  • }
  • void change_pwm_ratio(uint8_t ratio)
  • {
  • uint8_t value = 0;
  • char speed_value[6] = {0,18,22,25,28,30};
  • if(ratio < 6){
  • value = speed_value[ratio];
  • }else{
  • value = 0;
  • }
  • csi_pwm_out_config(&blue_led_pwm, 2, FAN_PERIOD, value, PWM_POLARITY_HIGH);
  • }
  • //DHT12的读取函数
  • static csi_iic_t g_iic;
  • void dht12_init()
  • {
  •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 csi_iic_init(&g_iic, 0);
  • csi_iic_mode(&g_iic, IIC_MODE_MASTER);
  • csi_iic_addr_mode(&g_iic, IIC_ADDRESS_7BIT);
  • csi_iic_speed(&g_iic, IIC_BUS_SPEED_STANDARD);
  • }
  • void dht12_get_data(unsigned char *value)
  • {
  • unsigned char buf[10]={0};
  • char str_data[50];
  • csi_iic_master_send(&g_iic,0x5c,buf,1,1000);
  • csi_iic_master_receive(&g_iic,0x5c,buf,5,1000);
  • memcpy(value,buf,5);
  • LOGD(TAG,"dht12: %x %x %x %x %x\n",buf[0],buf[1],buf[2],buf[3],buf[4]);
  • }
  • //读取DHT12数据并发送给手机的任务
  • void dht12_task(void *paras)
  • {
  • char str[50];
  • unsigned char buf[10];
  • dht12_init();
  • while(1){
  • dht12_get_data(buf);
  • sprintf(str,"temperature:%d.%d;humity:%d.%d;\n",buf[2],buf[3],buf[0],buf[1]);
  • char sum =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if(sum == buf[4]){
  • put_temperature_in_string(&buf[2]);
  • put_humity_in_string(&buf[0]);
  • w800_send_data(str,strlen(str),1000);
  • aos_msleep(2000);
  • }else{
  • LOGD(TAG,"dht wrong\n");
  • }
  • }
  • }
  • //wifi收到数据的回调函数
  • void w800_in(int linkid, void *data, size_t len, char remote_ip[16], uint16_t remote_ports)
  • {
  • uint8_t* d;
  • uint8_t speed;
  • d=(uint8_t *)data;
  • printf("rev:%s\n",data);
  • char *p_str;
  • p_str = strstr(data, "speed:");
  • if (p_str != NULL) {
  • speed = p_str[6]-'0';
  • put_speed_in_string(&speed);
  • change_pwm_ratio(speed);
  • }
  • }
  • //wifi事件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network_event(uint32_t event_id, const void *param, void *context)
  • {
  • switch(event_id) {
  • case EVENT_NETMGR_GOT_IP:
  • LOGD(TAG, "net got ip");
  • w800_connect_remote(0,2,REMOTE_IP,REMOTE_PORT);
  • aos_task_new("dht12_task",dht12_task,NULL,1024);
  • break;
  • case EVENT_NETMGR_NET_DISCON:
  • LOGD(TAG, "net disconnect");
  • break;
  • }
  • /*do exception process */
  • app_exception_event(event_id);
  • }
  • //显示页面的初始化
  • lv_obj_t * label_temp;
  • lv_obj_t * label_humity;
  • lv_obj_t * label_speed;
  • void show_page_init()
  • {
  • lv_obj_t * label1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NULL);
  •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1, LV_LABEL_LONG_BREAK);
  • lv_label_set_align(label1, LV_LABEL_ALIGN_CENTER);
  • lv_label_set_text(label1,"Smart Fan");
  • lv_obj_set_width(label1, 128);
  • lv_obj_align(label1, NULL, LV_ALIGN_IN_TOP_MID, 0, 0);
  • label_temp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NULL);
  •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_temp, LV_LABEL_LONG_BREAK);
  • lv_label_set_align(label_temp, LV_LABEL_ALIGN_LEFT);
  • sprintf(temp,"TEMP\t: -- C");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temp,temp);
  • lv_obj_set_width(label_temp, 128);
  • lv_obj_align(label_temp, NULL, LV_ALIGN_IN_TOP_LEFT, 0, 16);
  • label_humity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NULL);
  •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_humity, LV_LABEL_LONG_BREAK);
  • lv_label_set_align(label_humity, LV_LABEL_ALIGN_LEFT);
  • sprintf(humity,"RH\t: -- %%");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humity,humity);
  • lv_obj_set_width(label_humity, 128);
  • lv_obj_align(label_humity, NULL, LV_ALIGN_IN_TOP_LEFT, 0, 32);
  • label_speed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NULL);
  •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_speed, LV_LABEL_LONG_BREAK);
  • lv_label_set_align(label_speed, LV_LABEL_ALIGN_LEFT);
  • sprintf(fan_speed,"Speed\t: 0");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speed,fan_speed);
  • lv_obj_set_width(label_speed, 128);
  • lv_obj_align(label_speed, NULL, LV_ALIGN_IN_TOP_LEFT, 0, 48);
  • }
  • //装填显示数据的函数
  • char temp[50];
  • char humity[50];
  • char fan_speed[50];
  • void put_temperature_in_string(uint8_t *data)
  • {
  • sprintf(temp,"TEMP\t: %d.%d C",data[0],data[1]);
  • }
  • void put_humity_in_string(uint8_t* data)
  • {
  • sprintf(humity,"RH\t: %d.%d %%",data[0],data[1]);
  • }
  • void put_speed_in_string(uint8_t* data)
  • {
  • sprintf(fan_speed,"Speed\t: %d",data[0]);
  • }
  • //主函数及显示任务
  • int main(void)
  • {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board_yoc_init();
  • pwm_io_init();
  • lv_init();
  • oled_init();
  • show_page_init();
  • /* Subscribe */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GOT_IP, network_event, NULL);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NET_DISCON, network_event, NULL);
  •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 aos_msleep(100);
  • lv_tick_inc(100);
  • count++;
  • if(count % 5 == 0){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temp,temp);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humity,humity);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speed,fan_speed);
  • LOGD(TAG,"fulsh show\n");
  • }
  • }
  • }

网友A:
作品非常好,恭喜完成作业。看来我也得着手完成作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品非常好,恭喜完成作业。看来我也得着手完成作业了。

加油,早点完成,早点安心

网友B:
手机APP需要连接服务器吗?还是与WIFI模块点对点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APP需要连接服务器吗?还是与WIFI模块点对点连接呢?

现在是局域网的连接。有其它的坛友用的阿里云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