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低频变压器、脉冲变压器

楼主:
高频变压器、低频变压器、脉冲变压器

1.两个绕组的脉冲变压器和带反馈绕组、有三个绕组的高频变压器的区别?

2.为什么高频震荡,电感或者变压器可以做的体积更小?

3.在变压器的初级用MOS控制,给予高频的震荡,那么在次级线圈就会有同相位同频率不同幅度的输出?(假设不是1:1的变压器)

4.二极管、电容倍压电路的带载能力如何?一般升压的方式有高频变压器直接升压、但是这种方式体积较大;还有用基本的BOOST升压拓扑,采用电感升压的模式;在便携式电子产品中,电池3.7V 1000mAh,负载电流50mA,电压50V的情况下采用哪种升压方式更好?从安全性、便携、产品重量、成本等优势考虑

5.假如负载的信号频率是低频脉冲信号,50V,100HZ,如果采用的是高频变压器的方式,那么意味着初级、次级的信号频率都是50V,初级频率那么低,那就是低频变压器了?

如果负载的信号要求是低频,就不能选择高频变压器的方式去做?(要求控制的输入信号频率和输出频率一致)

网友A:
脉冲和高频变压器

用的场合不同

网友:
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和高频变压器 用的场合不同

版主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你的回复毫无价值了呢?是我水平提高了还是你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你的回复毫无价值了呢?是我水平提高了还是你落伍了?

落伍了,

主要是提问题的水平高了

网友:
建议楼主的问题最好聚焦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高频震荡,电感或者变压器可以做的体积更小?

前提是相同功率的下,频率越大,电感就越小,电感越小,变压器的体积就越小

理论依据是:变压器的等效电阻R=V²/P
这个效电阻R可以看做是变压器的感抗的XL
而XL=2 π f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