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22.5W10000毫安快充充电宝拆解

楼主:
大家好,很高兴获得这次充电宝拆解的入选名额,我选择的是黑猫比特快充充电宝,价格是69元,但是我收到以后是收到的小米22.5的快成充电宝。价格上比黑猫比特充电宝贵了十块钱。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拆解看一下里面的内部结构。因为我手里没有,电流表所以没有办法检测充电的电流,只能,拆解看一下里面的内部结构。手里刚好还有一个小米充电宝3,一起拆解看一下对比一下,对比一下里面的电子元件做工,等等。

一,外观部分

小米充电宝22.5w的型号:pb100d zm

电池种类: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电池能量:35Wh,  3.7v 10000mAh

额定容量:5500mAh(5V3A)

输入接口:Type-C

输出接口:USB-A/Type-C

输入参数:5V3A  9V2.5A

输出参数:(USB-A)5V3A  9V2.23A  12V1.67A  10V2.25A MAX

             (USB-C)5V3A  9V2.23A  12V1.67A   10V2.25A MAX

             (三口)5V3A

产品尺寸:147.8/73.9/15.3㎜

包装内含:小米充电宝,说明书,USB数据线

制造商:江苏紫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下面是外观部分

到时候打开盒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跟我第一次买小米充电宝的时候,那个外观材料是一样的。当时买的是10400毫安,是的一个小米充电宝是18650电池四节。记得当时也是抢购是69元的价格,好像是13年的时候。现在充电宝已经改进了这么多,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么薄,而且容量这么大。

包装盒的背部是一些参数详细的制造商以及输出输入参数。

使用一把电工刀,打开充电宝盒子。

打开后是直接看到的是数据线。跟小米充电宝二的区别是,他带有一个抽拉式的盒子。可以直接抽出充电宝。

拿出充电宝。

打开以后的全家福拍照。

对比了一下小米充电宝2除了包装尺寸大了一点。充电宝的尺寸没有变,外观大小完全一样。

二 ,拆解部分

首先使用风枪加热底部标签。然后慢慢挑开标签。直接就露出两个螺丝。

拆掉两个螺丝以后,充电宝内部的电池与小板直接就退出来了

感觉这种拆解完全不需要什么窍门。整体拆解难度可以说是非常的低,把两颗螺丝拆完以后,往前一推自己就出来了。

抽出电池部分直接看到两个USB-a的接口以及USB-c的接口。还有一块1万毫安时的电池。电芯上方是覆盖有两条泡棉。 在左边也有泡棉,同时有用于导热的硅脂垫,它对应的原件就是使用于升降压的电感。

PCB的右下有一颗

芯片看一下是一个升降压控制ic,来自南芯的SC8934

左侧位置是升降压控制ic与合金电感,

A口的下面有一颗韦尔的保护管。

电池的品牌来自力神,单块10000毫安时,均压是3.7V的一个电池37Wh,电池的右侧是一个用于监测温度的热敏电阻。电池和主板之间的连接是镍带点焊。

取下电池是只剩下一个外壳,电池采用双面胶粘在外壳上。

电芯的背面比较整洁

充电板背面还是有三颗韦尔的保护管,用作C口或者A口的相关切换保护,保护管右侧有一颗丝印为EUE,是一颗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A口下方一颗SOSJ的是一颗锂电池保护IC。

左下角这个丝印94b458,应该是一颗现代单片机,是一颗紫米向现代定制的一颗芯片,用于整个移动电源的控制。

4颗led用于移动电源的充放电显示。

这个是拆解小米充电宝2的一个电板,对比一下,米3电源多了一个Micro接口,还有一个固态电容

两块电板,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电池大小都是10000毫安时的,快充版多了一块硅脂垫很显眼,普通版多了一颗固态,以及一个充电接口。

两边的底部拆解,快充版的材质,感觉比普通的要好的多。

三,充电部分

充电的话,我使用的是三星手机用的原装的数据线。

充电器的话,我选择的是一个65w氮化镓充电器

使用了USB口给充电宝进行充电。输出与输入功率,暂时没有电流表,没办法检测电流,下班的时候插上充电的,早上上班后看到充满的

充满电后的四颗LED指示灯是全部亮的状态。

给我三星note10+充电,显示的是快速充电,三星的数据线好像与华为小米的不同,同样是USB-C的数据线。给华为充电的是快充的数据线,但是插在三星的手机上,它是显示正在充电,不是快速充电,具体数据线没有拆解查看过,好像协议不同,能给三星充电,说明这个22.5W支持三星充电协议。

以上就是整个充电宝的拆解过程以及使用过程。

总体来说对比了一下手里的充电宝。我一共有四个充电宝,一个是小米充电宝三,一个是品胜的1万毫安时的充电宝。品胜的这个仅支持5V2a的输出与输入。额定输出容量为6400毫安时,这个他们充电宝价格当时购买的时候是160,但是是几年前了。

小米这款充电宝,虽然价位相比其他充电宝比较低,但是充电输出效率一点也不低,用料方面也是挺给力,都是大品牌的,充电保护也都有,各种保护管,电池容量10000毫安时,日常使用足够了,那些150以上的充电宝,如果都是10000毫安时,那么我还是会选择小米的这款,毕竟性价比最高,当然如果不差钱的话,选择大容量大功率。也可以。

小米1的充电宝,当时记得还要抢购,那时候经常出差就买了一个,用了好几年,送给同事了,4节18650的电池着实是太厚了,这种轻薄的,用起来很方便。

忽然有一个想法,忽然有个想法,我想把里面的温度保护移动到正中间,然后网上购买一个无线充电模块,把铝合金外壳掏一个洞。放入无线充电模块,把温度保护放到模块中心,可以上面检测充电温度,下面检测电池温度,想法不错,过几天买了模块后再晒下无线充电图

以上就是我个人拆解了,新手发帖表达的可能不是太完美,有不足之处,欢迎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充电宝是为了好维修这么容易就拆下来了?

网友:
你这个想法不错,期待啊!

网友:
小米这么好拆  看来我那个是最难拆的     也是最简单的   用着只少电池还不错

网友:
3.7V的电芯能充到4.35V吗?

网友:
最后的想法不错

小米这样牛叉公司做出的锂电池供电产品,电池保护芯片应该带温度保护

网友A:
楼主,为了继续拆拆,建购入功率分析仪,电子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了继续拆拆,建购入功率分析仪,电子负载===。

正在考虑选择一个入门级的,有没有推荐款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在考虑选择一个入门级的,有没有推荐款式

我云闲鱼上看了看,准备明天去买彩票,中了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云闲鱼上看了看,准备明天去买彩票,中了就买

祝你好运

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

网友A:
好象有一款330-980的产品,不过他说了,只能做内部测试用,没有经过认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象有一款330-980的产品,不过他说了,只能做内部测试用,没有经过认证。

好贵,其实我只想买一个彩屏USB功率检测仪

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贵,其实我只想买一个彩屏USB功率检测仪

这还贵呀,我看专业的都十几万,没有想买的能力呀。

网友:
充电宝上标的10000mAh只是电芯的能量,实际输出容量才5500mAh,算下来转换效率74%左右

网友:
利用率不算高啊看来

网友:
电池能量:35Wh,  3.7v 10000mAh

楼主写错了,是37Wh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热风枪多高温度?吹多久?

送的小米充电宝里面能晃动,不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