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改造+车载直流风扇的改造

楼主:
以前做项目的时候,手里剩下了一个车上用的风扇,像下图这个样子的。使用的是直流24V供电,可以调档位,我拆开后发现调档位的方法就是改变串进去的电阻阻值。

在参加RVB2601活动的时候就是要改造这个风扇,发现这个也符合旧物改造的主题,所以也来这里发一个帖子。

改造的方法是使用一个L298N电机驱动模块,通过PWM控制风扇的转速,然后通过wifi与手机连接,这样就可以通过手机远程的遥控风扇的启停和档位。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下床去关电扇了。

RVB2601自带wifi模块,因此可以直接连接手机,在手机上写一个小APP就可以远程控制了。

演示视频如下:

网友A:
五档感觉要起飞,哈哈,无级变速风扇

网友B:
还缺一个机架呀。要不真的要起飞了。继续,改造!

网友C:
直流改PWM还是可以的,现在手持小风扇基本都是升压方式调节

网友D:
这放车上能比空调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档感觉要起飞,哈哈,无级变速风扇

下次改造成直升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缺一个机架呀。要不真的要起飞了。继续,改造!

有个支架,为了拍摄方便给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流改PWM还是可以的,现在手持小风扇基本都是升压方式调节

没拆过小风扇,感觉控制升压的方式是不是更高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放车上能比空调好使?

这个是大车上用的,估计是用风扇更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拆过小风扇,感觉控制升压的方式是不是更高级一些?

升压方式就是不需要PWM控制器了,相对来说成本会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