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升降压 DCDC 芯片的LED开路故障反馈

楼主:
关于升压,升降压 DCDC 芯片的LED开路故障反馈,我仔细看了 一些芯片的datasheet说明书,在说明书中没有提及关于LED开路状态的故障反馈,我又找了很多datasheet来看,发现当LED开路时 说明书中写到,这就相当于过压,也就说在升压以及升降压这两种拓扑情况下,LED开路也就相当于输出过电压,是这样吗?哪位大佬能能否讲解一下其中的原理?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哈

网友:
DCDC 芯片的LED开路?

DCDC芯片里面没有LED

所以,楼主的问题只能是DCDC控制的电路的LED灯珠开路

LED灯珠开路是里面的芯片断开,或使用时烧断了,也可能是驱动LED的电路反向击穿或者反向漏电流增大导致

网友:
升压,升降压 DCDC 芯片电路导致LED开路

应该检查“升压,升降压 DCDC 芯片”电路提供给LED发光的电流是否是允许值,或者电路有没有瞬间高电压电流冲击,有没有保护电路这方面考虑吧

网友A:
无论升压降压升降压,正激反激,正常工作时负载突然开路,必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如果是电压反馈,输出电压升高通常不会损坏开关电源,至多输出电压 “稳不住”,即无法稳定在设定值。如果是电流反馈(恒流输出),负载开路将使输出电压升得很高,可能损坏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升压降压升降压,正激反激,正常工作时负载突然开路,必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如果是电压反馈,输出电压 ...

那为什么负载开路的时候电压会升的很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负载开路的时候电压会升的很高呢?

『那为什么负载开路的时候电压会升的很高呢?』

实际电源可以视为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或者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这就是所谓内阻)。无论哪种情况,负载电阻变大都会使输出电压升高。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开路是负载变化的极端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负载开路的时候电压会升的很高呢?』 实际电源可以视为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或者电流源并联一 ...

您的意思就是负载开路就相当于负载的电阻变的无穷大了,所以电压会无限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就是负载开路就相当于负载的电阻变的无穷大了,所以电压会无限升高

『您的意思就是负载开路就相当于负载的电阻变的无穷大了,所以电压会无限升高』

不会无限升高,但可能升得很高。

网友C:
可以把【升降压 DCDC 芯片】的datasheet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就是负载开路就相当于负载的电阻变的无穷大了,所以电压会无限升高』 不会无限升高,但可能 ...

能不能请大佬简单推导一下 公式,我不太能理解 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升降压 DCDC 芯片】的datasheet发出来,大家看看。

基本上所有芯片的DATAsheet都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所有芯片的DATAsheet都差不多的

LED开路故障?

既然用升压芯片做电路驱动

一般LED灯珠不是一个

全部开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请大佬简单推导一下 公式,我不太能理解 怎么计算

连使用哪种电路,元器件参数都不知道,谈何计算?

更何况这种极端情况(负载开路),往往元件的寄生参数例如电感的分布电容等等原来正常工作时可以忽略的参数开始起显著作用。而这些寄生参数通常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开路故障? 既然用升压芯片做电路驱动 一般LED灯珠不是一个 全部开路?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看LED的连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使用哪种电路,元器件参数都不知道,谈何计算? 更何况这种极端情况(负载开路),往往元件的寄生参数 ...

我又返回去 看了一下您的描述,大概我是这样理解,我用的但一般都是电流反馈的也就是恒流输出的DCDC芯片,那放负载开路时,也就相当于负载变的很大,那本身该IC为恒流输出,它要保证还是按照原来的电流值输出,U=I*R,这个时候电阻很大的话,那输出电压当然会变的很大,也就是过压 当然IC是存在过压保护的,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返回去 看了一下您的描述,大概我是这样理解,我用的但一般都是电流反馈的也就是恒流输出的DCDC芯片 ...

除 “当然IC是存在过压保护的” 以外,是对的。

芯片内部未必存在过压保护。若无,负载开路时仍有损坏电路中元器件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 “当然IC是存在过压保护的” 以外,是对的。 芯片内部未必存在过压保护。若无,负载开路 ...

好的,了解了 感谢!

网友:
如果是恒流输出,LED开路的话的确会有很高的开路电压,芯片检测到开路故障也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