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走线需要分叉时怎么处理

楼主:
如题,走线需要分叉时用下图这种方法可以吗。或者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走法

还要图二这种情况锐角可以吗,分叉出来的铜线变细可以吗

上面两种情况求解

网友A:
要看板子功能,低速信号的板子,走直角完全没有问题,高速信号的板要避免直角,信号线尽量避免出现锐角。

第一种情况好些,是5V电源线无所谓

网友B:
可以的。一般情况这样就行了。一些特殊的信号的话需要另外处理下。比如差分对,RF或者高频

网友C:
可以,但下图走45度斜线直接连上去更好,尽量避免出现锐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板子功能,低速信号的板子,走直角完全没有问题,高速信号的板要避免直角,信号线尽量避免出现锐角。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一般情况这样就行了。一些特殊的信号的话需要另外处理下。比如差分对,RF或者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下图走45度斜线直接连上去更好,尽量避免出现锐角。

网友:
电源线的走线要求,原则上能通就行,除非有PDN的要求

网友:
看到第2个图,让我想起了以前我的布线,那个细线都是直接45度上去的,强行打平有点怪

网友:
为了提高电源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和降级系统的制造成本,系统设计工程师必须经常考虑如何经济有效地选择去耦电容的系统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