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电路板上的贴片电容多大容量?

楼主:
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都标识有阻值大小,贴片瓷片电容没有任何的标识,

现在电路板上装的电容,怀疑损坏,电容值多大,有没有原理图,请教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根据电路分析。如果PCB上有一模一样的电路,可以拆下相同位置的电容测量。

网友B:
坏之前可以测量,LCR,万用表,,

坏之后,只能靠电路位置推断

网友C:
容值有少许变化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开路或者短路的话基本就是坏了

没有原理图的只能自己猜测了,看相同封装的安装在那里,电压多大应该可以判断一些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电路分析。如果PCB上有一模一样的电路,可以拆下相同位置的电容测量。

维修其他电路的情况,没原理图的情况下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值有少许变化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开路或者短路的话基本就是坏了 没有原理图的只能自己猜测了,看相同 ...

如果是维修其他电路的情况,没原理图的情况下怎么精确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之前可以测量,LCR,万用表,, 坏之后,只能靠电路位置推断

怎么推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维修其他电路的情况,没原理图的情况下怎么确定

电路分析,没有原理图你自己不会测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析,没有原理图你自己不会测绘么?

谢谢,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