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8 超过一定数量的字母没被击落,显示游戏结束

楼主:
超过一定数量的字母没有被击落而自然落下,则显示游戏结束。这其实就类似塔防。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首先要设置一个变量,记录数量:

int enemy_go_home=0;

其次,还需要设置一个lvgl标签,用于显示有多少个字母掉落而没有被击落:

lv_obj_t *enemy_go_home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enemy_go_home_label, 80, 0);
lv_obj_set_size(enemy_go_home_label, 30, 30);
lv_label_set_text_fmt(enemy_go_home_label, "lost: %d", enemy_go_home);

那么,如何区分字母是否被击落呢?

很简单,在结构体里增加一个代表是否被击落的状态:

struct Obj{
	char name[20];
	char code[20];
	lv_obj_t *label;
	int x;
	int y;
	int die;//1代表被击落,0代表没有被击落
}

然后设置字母数组的时候,让die为0。

当字母被击落时,让die变为1:

for(int i=0;i<size;i++){
    if("这里判断输入的摩尔电码是否等于数组中定义的摩尔电码符号"){
        objs[i].die = 1;//如果是,就让die等于1
    }
}

当然上面有个伪代码,就是为了让逻辑清晰,实际上代码是这样的:

for(int i=0;i<size;i++){
	if(objs[i].die==0){//如果没有被击中(已被击落的就不去判断了)
		if(objs[i].y>0 && objs[i].y<64){//在可视区间
			if(strcmp(input,objs[i].code)==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objs[i].die = 1;//标记被击中
				score++;
				lv_label_set_text_fmt(score_label, "score: %d", score);
			}
		}
	}
}

之后,只要在让字母落下的循环中,让没有被击落的字母超过屏幕高度时,计数+1即可:

//如果没有被击中,而且落下去了
if(objs[i].y>64){
	enemy_go_home+=1;
	lv_label_set_text_fmt(enemy_go_home_label, "lost: %d", enemy_go_home);
	objs[i].die=1;
}

然后,在主循环中,通过数量大于等于5个来实现游戏结束:

if(enemy_go_home>=5){
	for(int i=0;i<size;i++){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
	lv_label_set_text(text_gameover, "GameOver");
	status = 3; //game over

以下是gui_game_task的全部代码:

static void gui_game_task(void *arg){
	time_t t;
	srand((unsigned) time(&t));
	int looptime = 0;
	int score=0;//分数初始为0
	int status=0;//初始状态为 0    游戏中 1    胜利 2   失败 3

	lv_obj_t *text_gameover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text_gameover, 28, 30);
	lv_obj_set_size(text_gameover, 128, 60);
	lv_label_set_text(text_gameover, "");

	//输入的标签
	lv_obj_t *text_input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text_input, 100, 50);
	lv_obj_set_size(text_input, 80, 20);
	lv_label_set_text(text_input, "");

	lv_obj_t *score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score_label, 0, 0);
	lv_obj_set_size(score_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_fmt(score_label, "score: %d", score);

	int enemy_go_home=0;//没有被击落的字母就是敌人,这是敌人落下(家门口)的数量
	// enemy go home count
	lv_obj_t *enemy_go_home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enemy_go_home_label, 80, 0);
	lv_obj_set_size(enemy_go_home_label, 30, 30);
	lv_label_set_text_fmt(enemy_go_home_label, "lost: %d", enemy_go_home);

	int size = 36;

	struct Obj{
		char name[20];
		char code[20];
		lv_obj_t *label;
		int x;
		int y;
		int die;
	}objs[36]={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0","-----"},
		{"1",".----"},
		{"2","..---"},
		{"3","...--"},
		{"4","....-"},
		{"5","....."},
		{"6","-...."},
		{"7","--..."},
		{"8","---.."},
		{"9","----."},
	};

	for(int i=0;i<size;i++){
		objs[i].label=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objs[i].x=10 + rand() % (128-30);
		objs[i].y=-1*(rand() % size)-30;
		objs[i].die=0;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lv_obj_set_size(objs[i].label, 20, 2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objs[i].name);
	}

	for (int i = 0; i < size; ++i){
	   for (int j = i + 1; j < size; ++j){
		  if (objs[i].y < objs[j].y){
			struct Obj temp = objs[i];
			objs[i] = objs[j];
			objs[j] = temp;
		  }
	   }
	}

	for(int i=0;i<size;i++){
		objs[i].y=-1*30*i;
	}

	status=1;

    while (1) {

        /* Periodically call the lv_task handler.
         * It could be done in a timer interrupt or an OS task too.*/
        lv_task_handler();

		if(status==1){
			looptime+=1;
			if(looptime % 10 ==0){
				for(int i=0;i<size;i++){
					if(objs[i].die==0){
						objs[i].y+=1;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如果没有被击中,而且落下去了
						if(objs[i].y>64){
							enemy_go_home+=1;
							lv_label_set_text_fmt(enemy_go_home_label, "lost: %d", enemy_go_home);
							objs[i].die=1;
						}
					}
				}
				if(enemy_go_home>=5){
					for(int i=0;i<size;i++){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
					lv_label_set_text(text_gameover, "GameOver");
					status = 3; //game over

				}
//				if(objs[size-1].y>64){
//					lv_label_set_text(text_gameover, "GameOver");
//					status = 3; //game over
//				}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当低电平(按下时)
			if(button1_pressed==0){
				// 如果button1的状态没有被按下,则设为按下
				button1_pressed = 1;
			}
			if(button1_pressed==1){
				//如果button1的状态是按下,则计时
				time_for_pressed++;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if(button1_pressed==0){
				nopress_time++;
				if(nopress_time>30){
					//check_input();
					for(int i=0;i<size;i++){
						//如果没有被击中
						if(objs[i].die==0){
							if(objs[i].y>0 && objs[i].y<64){
								//在可视区间
								if(strcmp(input,objs[i].code)==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objs[i].die = 1;//标记被击中
									score++;
									lv_label_set_text_fmt(score_label, "score: %d", score);
								}
							}
						}
					}
					strcpy(input,"");
					lv_label_set_text(text_input,"");//输入效果清空
					//check win
					//if status == playing
					if(score==size){
						//status == "win"
					}
				}
			}

			if(button1_pressed==1){
				nopress_time=0;

				printf("%d",time_for_pressed);
				//通过判断time_for_pressed的大小,得出是长按还是短按
				if(time_for_pressed>20){
					//长按
					printf("-");
					strcat(input,"-");

				}else{
					//短按
					printf(".");
					strcat(input,".");
				}
				lv_label_set_text(text_input,input);//输入效果
				time_for_pressed=0;//恢复计数
				button1_pressed = 0;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0){
				button2_pressed=1;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1){
				printf("\n");
				button2_pressed=0;
				strcpy(input,"");
				lv_label_set_text(text_input,"");//输入效果清空
			}
		}

        aos_msleep(5);
        lv_tick_inc(1);
    }
}

效果如下:

网友A:
配个游戏柄就好玩了,可以调下降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个游戏柄就好玩了,可以调下降速度吗?

下降速度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