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中电平转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
原理图如上:A1接3.3V的MCU的SDA,B1接5V的MCU的SDA

有时A1给低电平时,NMOS的S级还有1.5V。

但如果把R17改成0R后,NMOS的S级电压就基本能到0V。

感觉像是R15不够大,但按电阻值的分压来说,又不对。

网友:
如果你的NMOS驱动不够的话还有Rds=100r,用电阻分压不就刚好。

网友:
R17/R18最好等于 0, 信号线上就不该串个电阻

网友:
R17和R18完全没必要。

问题原因是B1被配置为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
仔细分析了下,这个1.5v应该是由于Vgsth导致的,此时DS电流都非常小,导致Vgs只需要维持开通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