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DVI采集存储的项目,大概实现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比如电脑从DVI输出视频信号,通过FPGA核心处理后,存储到硬盘中,然后同时把视频在输出到另一个显示器。刚接触FPGA,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先通过FPGA读取DVI的数据,需要了解DVI协议,做解码。将图像数据保存到硬盘,需要了解硬盘的协议,比如SATA。如果图像需要压缩还需要对图像做处理后再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通过FPGA读取DVI的数据,需要了解DVI协议,做解码。将图像数据保存到硬盘,需要了解硬盘的协议,比如SATA ...

DVI和FPGA直接连接吗 还是需要解码芯片之类的吗  或者论坛有人接活干这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VI和FPGA直接连接吗 还是需要解码芯片之类的吗  或者论坛有人接活干这事么

DVI有模拟接口部分,这个是不能直接连接的,数字部分只要引脚的电平相同就可以直接连接,但是通常需要串接电阻,作为阻抗匹配,用于消除反射。DVI信号是不压缩的图像,如果不做压缩直接存储,你的硬盘或闪盘很快就会爆掉,所以必须有压缩编码部分,这个可以使用现成的软核,但是要求资源较多。还可以使用fpga带硬编码和CPU的系统,这样可以使用cpu通过软件的方法读写硬盘和SD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VI有模拟接口部分,这个是不能直接连接的,数字部分只要引脚的电平相同就可以直接连接,但是通常需要串 ...

太专业了 牛  DVI是需要压缩 H265,1080P,带硬编码和CPU是哪种型号有呢,IP核的话应该也要收费,硬编解码强就用硬核

网友D:
DVI的视频信号怎么存储呢,是不是还得加解码和转码

至于DVI视频信号是先存后放还是边放边存,取决于本身协议

感觉这是个大工程,楼主可以参考安防监控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I和FPGA直接连接吗 还是需要解码芯片之类的吗  或者论坛有人接活干这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专业了 牛  DVI是需要压缩 H265,1080P,带硬编码和CPU是哪种型号有呢,IP核的话应该也要收费,硬 ...

只要编码就可以,直接把DVI信号转接出来就可以显示了,除非你需要适应不同的显示分辨率,否则不需要解码。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你的FPGA只做DVI信号的转换,找一个集成硬编码的CPU,这样只需要将DVI转成CPU的输入或者将FPGA输出成CPU外部总线时序,伪装成内存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I的视频信号怎么存储呢,是不是还得加解码和转码 至于DVI视频信号是先存后放还是边放边存,取决于本身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