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动态加载MBRE LED彩屏ILI9341 TFT的接线方法

楼主:
RVB2601自带一块单色的OLED屏,对于小应用开发是足够了。不过就2601本身的硬件条件,预装的单色屏并不能充分利用。本次活动中,尝试了外接TFT显示屏,具体接线情况介绍如下:

  1. 使用的TFT LED屏:v 实验使用的是一块TFT LED屏,该屏采用了4线SPI的接口,主控是ILI9341,通过软件配置,支持RGB 565 16bit的真彩显示,SCLK可以工作在40MHZ,测试中,超过了RVB2601杜邦接线条件下的SPI时钟频率(实际是使用的时钟频率是22MHZ);详细规格(包括引脚说明)请见后续附图
  2. RVB2601与TFT连接:

           因本次未使用触摸功能,也不需要从LED屏读回数据,因此TFT需要的连接只需要SPI 4线和辅助线

            1) 其中SPI的4线包括

                  CLK  时钟线,同步传输的时钟信号;

                  MOSI   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 是2601向LED传输数据用的,此时2601作为MASTER(主设备),TFT作为SLAVE从设备

                  CS       chip selection片选。SPI接口总线如果存在多个从设备,可以复用,通过CS选择需要使用的slave设备

                  D/C     data/command,这个是驱动向TFT发送数据/命令字时的信号线

        RVB2601中,连接预装的屏幕,使用的分别是PA27  CS    /   PA28   CK  /  PA29  MOSI,因为TFT ESPI下的9341驱动逻辑一般都写好了CS和DC的操作,特别是移植初始测试阶段,经常使用GPIO翻转来做软SPI,实际连接时, 没有使用PA27, 而使用了PA7 作为CS, PA25作为DC(这个是RVB2601连接红色和蓝色LED板载灯的引脚)

                 最终的4线SP RVB2601侧的引脚如图所示:

                         TFT的接口名称可能不一样,请查阅屏的规格说明书,我是用的TFT分别是:

                             屏SCL = SLCK     CSX = CS   D/C = DC  SDI=MOSI

            2)辅助线主要是供电, RST等。  坛友连接自己LED屏请务必注意屏工作电压,我是用屏的工作电压是3.3V以下的,因此需要RVB2601的3.3V,不能连接5V

                    实验中为了简化连接,根据所用TFT规格,直接将LED RESET引脚拉高,不用RESET,最后LED使用到的辅助线接线情况如下

                         VDD   ----->   3.3V             屏的电源接2601 3.3v

                        GND   ----->   GND            屏的地接2601的地

                      RESET  ----->   3.3V           屏重置直接拉高,无需重置。 若需要重置应当自己分配GPIO口并修改驱动RESET引脚id

                      LEDA    ----->   3.3V             背光正极接2601 3.3v

                      LEDK1  ------>  GND           简化处理直接背光常亮。如果需要控制背光可通过GPIO或者PWM引脚分配控制

             其他角暂时没用到,全部悬空即可。

           3)实际接线效果图

4附件

网友:
显示的是图片吗,还是添加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