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的辅助电源变压器,功率2.4-6.6kw,体积能做到多小?

楼主:
新能源汽车的辅助电源变压器,功率2.4-6.6kw,体积能做到多小?

首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认知里一个汽车辅助电源的平板变压器需要多大?是如汽车发动机般大小,还是如传统工业电源变压器一样,需要占用到两平米左右的地方。其实,它的体积也可以做到一个巴掌般大小。像这样一个小体积的变压器,你绝对想不到它居然可以做到2.4-6.6kw的大功率。而且高表面积体积比和很短的热通道,也使得它具备极好的热耗散特性,其次磁芯结构特有的几何外形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小磁芯损耗,并且小体积,大功率。高频的这些主要优点。使得它成为了汽车电子生产企业中的首选部件,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满级变压器”吧。

网友:
20几年前设计的开关电源 380Vac 转 48Vdc/50A 的变压器大小就约同手掌般大小,现在的技术应更不是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理念

体积小,空间不够,效率要高,否则散热有问题

频率提升了,磁性元件小了,磁导率高了,磁芯可以更小了

小体积大功率设计越来越流行了

网友:
想当年我们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老板说,外形一定要更小,那时就感觉各种设计方案都不好了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5kw的,体积约位A4直那么大,不过不一定和你说的是一码事。

我买的是电动车出行使用的220Vac电源,其实就是个DC/AC逆变器,不过由于车机的保护,内部有"应答"的通讯,否则不能使用。即可以将车中的电池当作电源,对外输出。

最早使用的好像是B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