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电路

楼主:
电池充放电电路

1.电池边充边放电路

2.充电时不放电、不升压电路

以上两种电路,各位坛友有没有推荐?想用经典的电路,同时要考虑成本,就像一键开关机,有很多经典的电路

网友A:
一般的充电管理芯片都可以做边充电边放

其他的功能都可以外加MOS管,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这种电路功能很好实现,可选的电源管理IC还是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充电管理芯片都可以做边充电边放 其他的功能都可以外加MOS管,用单片机控制

只是电池充电的时候 又升压不是冲突吗?电流方向都是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池充电的时候 又升压不是冲突吗?电流方向都是相反

不懂,什么电流方向相反

搞电路的,怎能让电池它充电和放电走一条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什么电流方向相反 搞电路的,怎能让电池它充电和放电走一条路么

电池升压电池充电不就是电流方向相反了吗  都要经过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升压电池充电不就是电流方向相反了吗  都要经过电池啊。。。。。

照你的说法,手机充电的时候只能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说法,手机充电的时候只能关机了

那供电就是外部分支过去的

网友C:
其实没有边冲边放的电路,想要实现充电和工作的话只能是充电器输出一部分给电池充电一部分给电池负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边冲边放的电路,想要实现充电和工作的话只能是充电器输出一部分给电池充电一部分给电池负载供电

我也是那样理解的   要不然怎么可能边充边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边冲边放的电路,想要实现充电和工作的话只能是充电器输出一部分给电池充电一部分给电池负载供电

你說的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