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H 桥 电路,升压降压升降压是什么原理?

楼主:
  没用像这种H桥的DCDC驱动电路,这种是怎么个原理?跟一般的升压降压升降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不是通常意义的H桥。

如果是普通的H桥,M4这个管子的漏极应该接电源正端,即Cin2的左端。但M4漏极接Cout1和Cout2,LED所需要的电流是从M4漏极输出的。可见该电路不是H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通常意义的H桥。 如果是普通的H桥,M4这个管子的漏极应该接电源正端,即Cin2的左端。但M4漏极接Co ...

查了一下 准确的说 是类似H桥,这个叫四管升降压拓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 准确的说 是类似H桥,这个叫四管升降压拓扑,

『这个叫四管升降压拓扑』

是的。

其中B和D两个MOS管可以用二极管。之所以用MOS管,是因为MOS管压降比二极管小,效率较高。

网友:
这个不错,升压主要靠H桥中间的电感,M1M4会先打开给LED供电,如果电压不够,会打开M3,给电感充电,再关闭M3,电感释放,和原来的电流叠加,这就是升压。降压的话原理一样,M1会短暂关闭,然后M2打开合反向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 准确的说 是类似H桥,这个叫四管升降压拓扑,

此电路,如果A管保留,B管改成二极管,C管处 “×” 表示断路,D管处 “-” 表示短路,如下图所示,就是一个Buck电路。